夏天液压油用更换吗

楼主(2013-05-23):
我这里有一台液压系统,最近油温一高,执行缸就动不了,各位大侠说说有必要换一下年度更高的油吗?$ d6 B. ^& _" j6 i
压力表显示系统压力够用,不知什么原因?

网友:
肯定要更换液压油的,夏天要用高标号的液压油。

网友:
使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事!

网友:
夏天温度一高,低牌号液压油的粘度会降低,就跟水一样油泵和执行元件的工作效率会大大降低,必须换

网友:
朋友,只要是你是按照厂家的说明书使用的液压油,就说明油的牌号没问题;出现问题的有:系统阀件、油的油质等原因影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