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产品内的油槽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啊。

楼主(2013-05-23):
我里有个产品油槽不知道怎么加工了,新品没有图纸,就是在内圆壁上加工8字行油槽。

网友:
图纸发出来,帮你看看,

网友:
缝纫机有用到的,我也大致见过的

网友:
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刀具的上下运动,用一个油缸控制刀具的进刀退刀,用一个伺服电机控制工件的旋转,内孔的油槽就加工出来了,但孔长与孔径之比不能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