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压系统温度过高的原因,请教

楼主(2013-05-23):
求助: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:
四柱液压机,温度奇高,而且刚换看泵心。
温度计插到邮箱里都到达极限,温度计最高测100度。
所以实际温度已经超过100度了
手都不敢碰阀。
求高人帮我分析原因和解决办法啊,谢谢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泵内泄了

网友:
四柱液压机,是多少吨位的?液压系统是插装阀结构还是滑阀结构?是新设计的机子还是旧机?
1.油温高说明系统没有卸荷,大多数功率多转成了热能了。
2.或者说你换了个大流量泵,因为阀通径已定,所以系统工作一直工作在节流状态,产生热量。
3.泵内泄漏过高,系统压力达不到要求,产生热量,
4.液压泵如果是变量泵,则泵没有变量,长期运行在高压大流量状态
5.如是新设计的机子。热平衡没有计算一下,油箱小了,散热不足。
6.某个元件一直工作在节流状态。
没见你的液压原理,所以只能瞎说说,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,
太专业了。
我会提供你需要的一些参数。
能留个QQ或者电话给我么

网友:
散热器有问题吧

网友:
多多思考

网友:
如果系统没问题,设备也没问题,就加个水冷装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