轴承箱的透气帽老是冒油,请高手讲讲透气帽作用

楼主(2013-05-23):
最喜欢上图啦:

图中轴的选项是向上的
右侧那个轴承箱的透气帽老是帽油  拧下透气帽有油飞溅
推测是因为右侧的透气帽位置处于轴旋出方向 而左侧的那个透气帽处于旋入方向 但是左侧的那个也冒油最近帽的少了
下面的油镜已经看不到油了?

问: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?透气帽真的那么重要吗?可不可以堵塞上?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
PS:我倒是想了个办法就是将透气帽的管道加高 接段管  但是觉得很难看

希望高手抛玉  全方位的讲解透气帽的知识

网友:
是不是油太多了?透气帽应当是除气用的

网友:
在出口接个L型管试一试。美观在其次。

网友:
现在有加高的透明管,换个就行

网友:
主要是在夏天,油温升高时,齿轮运行过程中会产生气泡,气泡会从透气帽中排出。

网友:
通气孔位置设计不合理,按减速机设计规范通气口尽量在上部,如果在侧面必须距最高油位有一定的距离,大概是油位高度的1/3至1/2之间.

网友A:
一是位置相对油面低,二是与齿轮距离过小;三是开孔结构或内部挡油问题;接根管子弄高点将就吧。

如果无通气的,气压过大,把密封胀坏了,或直接把油从密封压出,轴承将烧坏。

网友(点评):
我弄了点毛毡赛在透气帽里面行不?这样也透气的吧 产生不了那么大的压力 我也见过透气帽帽“烟”的毛毡应该阻挡不住吧 况且我这个轴承还有冷却水

网友(点评):
毛毡也可能有效,但如果里面油的冲击大了,也会冒出来,以前碰到过。毛毡脏了容易堵。关键看冒的有多厉害,先用简单方法试验下。实在不行,就查看里面挡油块(通气孔旁边有个凸台将直飞来的油挡住)、箱体与齿轮间隙。

网友(点评):
没有凸台啊 倒是见过减速机的透气帽里面有凸台 我这个旋下来能之间看见雪白的轴承 不过这个思路也提醒了我 我可以做个凸台

网友:
1、通气帽应该在最上部,这是设计上的小缺陷。
2、如果原先不漏油,就不能简单的用加高出气口的高度来解决,因为油面高轴承温度会升高有负面影响。
排查思路:
1、油品是否变质?因为油品中有消泡剂,当消泡功能失效后会起泡使油面上涨。
2、油液回路是否遇阻?因为回油管路遇阻后也会使油面上涨。
只有找到真真的原因,才能使问题从根本上解决!

网友:
另,甩油环边缘有毛刺搅动油液产生气泡也会使油面上涨而漏油。

网友:
告诉下处理过此类问题的经验

在透气螺母下焊根小圆管,长度么150mm (紫铜管也行,可弯曲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是位置相对油面低,二是与齿轮距离过小;三是开孔结构或内部挡油问题;接根管子弄高点将就吧。

如果无 ...

谢谢大侠
我这是轴承箱  油浴润滑

网友B:
从图片上看像一套飞锯系统(仅仅是猜猜,我们用到的轧机和H型钢生产线用到过),转速相对比较高,那个四分管该是冷却水管吧,下面的有机玻璃的油标可以看到,加油量应该在油标的中线靠上一些(静止状态下),另外油品、牌号要搞对,并不复杂的一套系统,建议把润滑油放出来,用煤油清洗一下,然后加注标准粘度和要求的润滑油。ps在工作的时候可以用红外温度测试仪测试一下轴的温度,轴的温度高了另外说,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刘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图片上看像一套飞锯系统(仅仅是猜猜,我们用到的轧机和H型钢生产线用到过),转速相对比较高,那个四分管 ...

感谢lsdsh热心帮助
设备是一台大型风机   变频电机 多数情况下转速在500r/min
“四分管”确实是冷却水管
按以往企业的经验  润滑用的是L-TSA46#抗氧防锈汽轮机油
不过以前没注意过帽不帽油  说实话  我心里也没底
也没个师傅  总经理在专业方面也不靠谱  我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自己试试了

虽然油镜里已经看不见油  但是旋开透气帽也有许多的油滴飞溅出来  温度也很好摸上去还是凉凉的
加高的话要把透气帽割开 螺纹和六角头中间焊接个管子  虽然我勉强能气割电焊 但是找工具也是很麻烦的事
于是我就先赛了点毛毡  凑合用着  把油补至油镜中点   观察一段时间  有空了还是加根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lsdsh热心帮助
设备是一台大型风机   变频电机 多数情况下转速在500r/min
“四分管”确实是冷却水管 ...

没有温升,那问题就简单多了,这样吧,你先把油全部放掉,下面有放油孔的,我估计是油加多了,你在放油的时候去观察油窗,油窗在油漫过最高位的时候是不容易看到油是多是少的,我想我说的你应该明白吧,要是可以从油窗里看到油下去了,到中线的时候就可以结束放油,当然也可以清洗一下,把油换掉或者是过滤一下就可以重新用的,下次就知道加油量有多少了,问题比较简单,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。其它的堵和加高的想法暂时不要用,设计的时候是已经考虑到如果正常使用是不会出现问题的,另外你的汽轮机油是不是稀了点,对于500转左右的重载荷的轴承建议可以看一下说明书,或者把工况告诉我,我给你参考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哥 我确定油镜已经看不到油了 油面已经到油镜以下了 因为我倒进去了2矿泉水瓶 约1200ml才从油镜里看到油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温升,那问题就简单多了,这样吧,你先把油全部放掉,下面有放油孔的,我估计是油加多了,你在放油的 ...

工况?额……提供哪些参数好呢?风机的叶轮直径大概有3米左右吧 手头没有太多的资料
上图吧
风机铭牌   两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工况?额……提供哪些参数好呢?风机的叶轮直径大概有3米左右吧 手头没有太多的资料
上图吧
风机铭牌   ...

300到500KW,转速也不低,厉害,哈哈,要好好的保养。这么大的风机对动平衡要求很高,看看风机的振动是什么样的,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你的那个油帽问题是比较简单,可能现场有许多的情况是需要了解的,多观察多想办法,可以一步步提高、进步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加长透气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