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得到材料硬度达HRC60以上

楼主(2013-05-23):
现在零件是一个锥形套,受到流砂等的冲击,因此锥形套需要耐磨又有韧性,选怎么材料好?套壁厚5毫米

网友:
渗碳淬火

网友:
硬质合金

网友:
表面喷涂耐磨层

网友:
热处理HRC60以上的材料有很多种,我们这经常用GCr15,前段时间刚做过检验,淬火HRC62轻易就能达到

网友:
15CrMo渗碳淬火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2HRC,韧性好,耐磨性也很好。

网友:
看你的使用工况,如果在水里的话冲击要求不大可以用Cr26$ A( Z1 W* i: n0 a
如果冲击较高建议采用合金钢。

网友:
以当前大众生产水平:材料加工艺,只有综合考虑了!!

楼主:
15CRMO渗N淬火后耐沙子的摩擦吗,能用多长时间?

网友(点评):
15CrMo渗碳淬火后可以用作汽缸活塞,耐磨和韧性都好,但沙子很硬啊,应该和沙子的冲击速度用很大关系,如果颗粒冲击过大,表面渗层被打掉应该就不好,但没有用过,具体不清楚会怎么样。

网友(2013-07-23):
渗碳淬火和表面喷涂都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