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sw打不开了

楼主(2013-05-23):
我的solidworks前两天还可以用,今天突然打不开了,提示runtime errorl,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因该是没破解好,导致软件运行的问题吧,也可能是中毒了,最好从新装下。

网友A:
重新破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新破解。

能麻烦具体说一下吗,我在百度上也找不到方法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