聚甲醛 机械加工,加工时总是产生丝毛

楼主(2013-05-23):
  我公司及工艺中聚甲醛产品 ,上面有很多贯通孔和攻丝要求,加工时总是产生丝毛,总是无法交货供方要求 内孔干净无丝毛,常用的机加工方式很难不产生这些丝毛,各位亲们有什么好方法呢?

网友:
这种材料我们也有机加工的,没有发现您所说的产生丝毛情况啊!是否你们材质不纯,还是别有原因!

网友:
贯通孔和攻丝,钢件也经常有,如果孔的话加倒角应该会好许多,攻丝可选用不锈钢用或者铝用丝锥,比较锋利。
其实塑料加工拉毛,无非是刀具不够锋利,将刀具前角加大,使刀刃更锋利,应该会有一定效果。

网友:
完全同意楼上的

楼主:
郁闷中 丝锥采用的是德国进口螺旋丝锥,材料确实不纯  又是小批量毛利润加工,两个供应商都难以满足要求,人工去丝,打火机火燎,真正的问题却没有解决,困扰了很久向我求助,结果我也在现实当中低头了

网友:
这东西加工与金属还不太一样,刃口要非常锋利

网友:
可能在毛边上会挂丝毛情况,内孔一般不会,内孔有就是刀片有问题

网友:
刀要锋利,不锋利不行。

网友:
以前接触过,还是管子材质问题

网友:
塑料产品攻丝 可将丝锥加热至材料熔点温度  再进行攻丝  可见奇效  前提是底孔要稍微大一些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方法是有奇效,只是难于实现,如何保障丝锥长期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温度区间呢?我这边初步做了一下,放弃了

网友:
这种材料我们也有加工过,当时的方法是俩面进行加工,之后倒角,再攻丝,

楼主(2013-06-27):
估计是我的问题表达过于含糊,我再说一下:我的产品的确不是纯料,问题不在这,当丝锥攻丝到一定深度的时候,需要退出(废话)此时可见到在丝锥攻丝停止点有丝毛。在推出后螺纹牙型上也因为摩擦产生不确定性丝毛,关键是这个产品在使用时必须非常干净,而厂商的利润几乎为零,我需要秘方:比方上面那位兄弟加热丝锥的方案,或者如何润滑防止推出丝锥时不产生丝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