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钣金件连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?

楼主(2013-05-23):
请问下面这个钣金件连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,现在我们厂用的是用榔头敲打最上面的一个双头铆钉,用冲床冲压另两个单头铆钉,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,求推荐,谢谢!!!

网友A:
能用锤子敲的,要求肯定不高,可以做一种工装,一次冲压成型

网友B:
可以点焊

网友:
用碰焊机焊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用锤子敲的,要求肯定不高,可以做一种工装,一次冲压成型

对的,要求不高的,做什么样的工装比较好啊,我就是看中间那个双头铆钉不好弄啊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点焊

点焊?点焊能保证两边都铆接上吗?

网友(点评):
凹陷的两个点可以。

网友C:
不知道旋铆是否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要求不高的,做什么样的工装比较好啊,我就是看中间那个双头铆钉不好弄啊。。。

你锤子怎么敲的,就怎么工装,叫你们公司工装工程师,他一看就知道怎么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旋铆是否可以。

什么是旋铆啊???有没有资料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是旋铆啊???有没有资料啊

就是压卯的时候,压头是旋转的。

网友:
哎,钣金越学约复杂啊

楼主(2013-07-12):
引用 网友A:
能用锤子敲的,要求肯定不高,可以做一种工装,一次冲压成型

两片的,怎么一次冲压成型?哥们能说的详细点吗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