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距为75毫米的链条,是什么标准的链条?

楼主(2013-05-23):
有没有节距为75毫米的链条,是什么标准的链条,请大侠帮忙回答。

有人给我一个台湾机图纸说其中用的节距为75毫米的链条,我查遍所有资料也没看到有这种节距的链条,是一种带F型带肩滚子带附板的输送链。

请大侠帮忙,谢谢

网友:
滚子链目前的标准,无论中外,节距均以英寸为单位。标准中没有节距75的链条,相近的应当是节距76.2。
输送链相对于普通滚子链而言,在同样链条宽度情况下,多采用普通滚子链的两倍、3倍或4倍节距,也因此除了标准节距链条外,还有双节距、3节距和4节距输送链的区别。
你可以按照图纸中链条宽度或链轮厚度,找到相应普通滚子链的型号,然后判断其为多少倍节距的滚子链。
带附件的输送链不知道现在是否有国家标准,以前需要搜集工厂样本选用。光说一个“带F型带肩”,别人帮不上忙。

楼主:
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这种链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