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螺纹孔给画错了,加工也就错了。怎么补救

楼主(2013-05-23):
我一个小粗心,把螺纹孔给画错了,下来导致加工错了,再下来就是无法使用了,如果不想重新加工零件怎么把打错的M5的螺纹孔,修不成M3的螺纹孔?有个师傅说:把螺纹孔扩成直径6的通孔,下来过盈配合一个带有M3螺纹的销子。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的吗?

网友:
可以在M5螺纹下接着打一个M3的孔

网友(点评):
孔的位置无法改动了~

网友A:
试一下牙套?

网友(点评):
嗯,想到这个方法了···多谢哦~

网友:
牙套是不行的,只有镶套,先把空扩大,镶一套上去后,再加工一M3的牙

网友(点评):
镶套我第一次听说,这个方法和那个打销的方法类似~

网友:
你师傅说的方法在我们这常用,没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嗯,我看到上次导轨条的孔打错了,那位师傅就是用这个方法补救的~

网友:
赞成镶套

网友(点评):
嗯,就是这个方法了~

网友:
你就从了你师父吧

网友(点评):
哈哈哈~他的方法没错~

网友:
镶 焊都可以。我不明白你还要找什么方法 重做一个? 最直接的就是配M5的过孔 有无干涉 或是影响外观否。 可以的话直接用M5螺钉紧固  不行就镶套。

网友(点评):
焊可能不行,镶套的方法倒是可取~

网友:
关键看你怎么用了吧

网友(点评):
嗯,开始以为很难补救,这么一咨询,没想到办法还真是比问题多~

网友:
一般就按你师傅说的那样做就可以,如果受力很大的话,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保险。不建议用焊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受力不是很大,您说的没错我师傅说的那个方法还不错,焊不合适~

网友:
关键看你材料厚度了,厚的就镶套,焊接、过盈都行! 材料厚度太薄,钣金类,就在外焊个M3焊母,要不就铆个M3的!

网友(点评):
材料是十个厚的,采用过盈的方式镶套~

网友:
焊接完后重新打或丝套

网友(点评):
过盈镶套的方法比较好,就这个了~

网友:
关键受力部件不可以这样,只能重做

网友(点评):
重做就来不及了,呵呵,还好不是关键受力部件可以用过盈镶套的办法补救~

网友:
按师傅的方法完全能用,不过镶后最好焊接一下,然后再处理

网友(点评):
嗯,酱紫应该更安全保险,好的,这样子做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牙套

牙套我有咨询过,只是听说这个是把孔改大的所以没有采用~!

网友:

引用 楼主:
牙套我有咨询过,只是听说这个是把孔改大的所以没有采用~!

你现在孔不是已经做大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