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床拖板结构中传动件的选择

楼主(2013-05-23):
    在我们机械设计过程中,特别是类似那种拖板结构中,经常会遇到传动件如何选择的问题。

     下面就以我们最常用的传动件:1.滚珠丝杆   2.齿轮齿条
     做一个简单比较和总结(部分来自网上收集的资料)
    1.滚珠丝杆
       传动具有摩擦阻力小,操作轻便灵活,运动平稳,精度高等优点,但当滚珠丝杆较长时,其自身的重量引起的挠度较大,需要增加丝杆托持机构等,使结构变得复杂。因此当机床的精度较高,且行程较短,低速运行,负载较轻时,采用滚珠丝杆传动比较适宜。
   附图片:

    2.齿轮齿条

       传动可以不受长度限制,齿条可以根据长度需要拼接,相对长丝杆要增加托持机构来说,结构较简单。选择齿轮齿条传动比较经济;并且适用于重负载,高速运行的情况下。
    附图片:

    3.单齿轮传动及双齿轮传动。单齿轮传动一般为单个伺服电动机与减速器相连(单齿单驱),驱动拖板移动。双齿轮传动中又可分为双齿轮单电动机驱动和双齿轮双电动机驱动,即双齿单驱和双齿双驱,单齿单驱适合于传动精度不高。而双齿轮传动可有效地消除齿轮齿条传动中的间隙,使得拖板移动定位和重复定位达到很高的精度。
  附图片1:双电机消隙(电消隙)

附图片2:双输出齿轮消隙减速箱(YYC机械消隙)

所以在选型过程中,要根据机床实际情况,择优而选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勉!

网友:
传动件消隙很重要

网友(2014-08-16):
很不错,楼主能穿一些应用实例的图片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