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W装配,忘记了把键插入轴和大齿轮中

楼主(2013-05-23):
小弟在装配时,忘记了把键插入轴和大齿轮中,现在才想起来,求大神教怎么能把键装进去。

网友A:
你那些东西怎么装配的?那些都装得好还不会一个键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些东西怎么装配的?那些都装得好还不会一个键??

不是这个意思,我不想重新装,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,能不能直接装上去。当时键只是忘记装了,现在想就直接装上去,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B:
先把其中的一个零件隐藏吧。譬如把齿轮隐藏,键和轴配合后再显示

网友:
2013版有一个宽度配合

网友C:
有个剖视图工具,切到键槽那,装配上就行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这个意思,我不想重新装,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,能不能直接装上去。当时键只是忘记装了,现在想就直接 ...

不用重装,如上面几楼说的,可用隐藏,压缩,透视等一些方法把挡住的配件干掉。配好键好再还原即可。
如果是自己画的图,记性较好,用相互的基准面通过距离的关系直接就配出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其中的一个零件隐藏吧。譬如把齿轮隐藏,键和轴配合后再显示

谢谢!问题已解决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个剖视图工具,切到键槽那,装配上就行!

谢谢帮助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重装,如上面几楼说的,可用隐藏,压缩,透视等一些方法把挡住的配件干掉。配好键好再还原即可。
如 ...

谢谢,解决了!!!

网友:
在某一个面上剖视,或者把一个齿轮隐藏了+ Q* O5 c+ Z3 D: v# P

网友:
LZ你的斜齿轮是如何配合的?

网友:
你右击其中一个部件,将其透明或者隐藏,难道不行吗?

网友:
先把其中的一个零件隐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