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都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?

楼主(2013-05-23):
求教

网友:
这广告做的有水准

网友:
下面那两个好像是“哈夫节”,但是你的那个里面怎么没有密封垫?哈夫节是管路抢修装置,哈夫节是对除承口以外的部分进行抢修的装置,该装置结构简单只有两件本体和两件橡胶垫组成的,安装方便,只将两本体对合在漏水处拧紧螺母即可完成对管道的抢修,用该装置既可节省停水的时间,又可降低抢修成本。

网友:
带水印的广告。推力瓦  滑动轴承,用在转圈的机械设备上。

网友:
滑动轴承也叫轴瓦;推力瓦也叫轴向阻止磨块,常用在汽轮机、多级高压离心机组。

网友:
是不是轴承的座之类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