钻大眼为什么位置会偏移?

楼主(2013-05-23):
朋友们大家好,我钻直径60毫米的孔,80摇臂钻,A3铁板料,60mm厚,在工件上画出孔的位置线打上样冲眼,画出孔的围线直径为70mm,后用直径8mm的钻头钻10mm深,在用直径60mm的普通群钻钻头钻孔,钻出的孔和围线不同心,相差大约3——4mm,相差0.5mm最好

网友:
孔太大,多分几次,逐渐扩大孔。

网友:
小钻头为什么不打深一点呢,离穿孔几毫米停钻即可。打穿也无妨的

网友:
钻头磨的不好。也可能是主轴不好。

网友:
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?

网友:
楼主也说了是钻偏,那肯定是钻削时的位出了问题,你看下群钻的刃,钻尖是不是小于你的预钻孔,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定位不准,钻时就会幌来幌去的,也可能是群钻本身刃磨的问题!

网友:
磨钻头的技术问题,

网友:
摇臂钻本来就会逃中心的,你现用25打通,再扩孔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钻头问题,把群钻的横刃磨小磨的稍微尖一点,最高对称,这样减少晃动定位也准。

网友:
钻头峰角不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