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个小零件,线切割报价问题

楼主(2013-05-23):
我有一个小零件,50*50*50mm,中间割一个30*30*50的孔,量为每次100以上,请问每个价格为多少?精度只要求每个误差在3丝以内。

网友A:
你在那,在上海的话,我给你个优惠价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那,在上海的话,我给你个优惠价额

多少?

网友:
一般精度就按,4分钱一个平方毫米,一个孔穿线加5块

网友(点评):
是4厘吧???

网友(点评):
价格高了十倍啊

网友(点评):
我在苏州,真不知道上海和苏州这么近价格怎么差这么多,还是你漫天要价,我们这边慢死割一修三也就0.038元/mm

网友:
快丝的话  大概  150左右一个吧
量多的话  只要你的方坯尺寸一致性好 可固定定位的话  穿孔可以用台钻搞

网友(点评):
不得不说真黑啊

网友:
线切割价格32元

网友:
南京的考虑吗?价格绝对有优势  1583165215@qq.com

网友B:
楼上纯属扯淡,我要干每平方毫米只收1分钱,穿丝只要2元。
这活只要55+2=57元

网友(点评):
你运输还得要钱的。

网友:
楼主没讲清楚什么材料的  孔与外形都线割吗?还是只割孔 ?  最好上个图   我邮箱417777127@qq.com  我这穿丝不要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纯属扯淡,我要干每平方毫米只收1分钱,穿丝只要2元。
这活只要55+2=57元

这里的面积是纵向切面(被线切割的面)吗?

网友:
楼主我个人建议这么大的孔你还是找车床搞一下就算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纯属扯淡,我要干每平方毫米只收1分钱,穿丝只要2元。
这活只要55+2=57元

2*30*3.14*50=9420
按你1分算也要94快,怎么来的55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2*30*3.14*50=9420
按你1分算也要94快,怎么来的55块?

(30+30+50)*50*0.01=55
明白了吗?

网友D:
算都算错了   线割 报价  是  圆的周长*长度*0.004 30*3.14*50*0.004=18块钱一个左右  100个15块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算都算错了   线割 报价  是  圆的周长*长度*0.004 30*3.14*50*0.004=18块钱一个左右  100个15块左右

就你的价格最厚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(30+30+50)*50*0.01=55
明白了吗?

没明白 ,是个孔 为什么这么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你的价格最厚道了

厚道妈呀,运费不算啊?不纳税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算都算错了   线割 报价  是  圆的周长*长度*0.004 30*3.14*50*0.004=18块钱一个左右  100个15块左右

您的报价  很震撼
此孔切割面积4710mm2  在保证尺寸、圆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情况下
请教大概切割多少时间  ??
您4厘一平方毫米   是否不亏?

网友(点评):
是否 为了拿单 着急 把4分作4厘了?

网友(点评):
我晕,你湖南的,湖南快丝价格这个高?看样子去你们那干好了,在苏州这边能有个0.004不错了,还4分,中丝也达不到这个价格啊

网友:
不知大家都看清楚没有,30*30*50也是个方孔啊,怎么用3.14去算呢??

网友:
市场价,6000平方毫米每小时,单价为6.5元(含税价),以前是4000平方毫米的,不过现在的快走丝性能比较好,有的能达到12000每小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