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控车主轴无输出,关机后重启正常,再反复

楼主(2013-05-23):
现一GSK980TDa数车,自动运转时,主轴偶儿停转,无任何报警,变频器也无报警,频率也未变,主轴正反接触器良好,关机后重启正常,但运行段时间后还会出现上述情况。求助各位大侠。

网友A:
应该是触碰到形成开关了

网友:
还不了解,做不到沙发,抢个板凳吧,感觉沙发上的是个高手

网友:
是不是碰到辅助锁了?
换刀正常吗?

网友B:
变频器应该是报警的,报警号码为002。只不过你打开电柜同时关闭了电源,没看到变频报警。

网友C:
会不会是驱动模块有问题?

网友:
出问题时不要关机,打开电柜看一下,变频器有没有异常

网友:
不懂这个

网友D:
我这里一台980TDa也是这个问题,加工过程中主轴停止无任何报警,厂家维修人员检查过后说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,我们这台夏天的停止频率会更高,我估计和散热也有关系

网友:
根据变频器报警代码查找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这里一台980TDa也是这个问题,加工过程中主轴停止无任何报警,厂家维修人员检查过后说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...

嗯,我拆开变频器发现散热处有太多灰尘,清理了一下,用了一天没出现报警现相,还不知用一段时间后会怎么。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触碰到形成开关了

开始也是这么想的,但检查后行程开关正常,况且触碰到行程开关会显示报警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变频器应该是报警的,报警号码为002。只不过你打开电柜同时关闭了电源,没看到变频报警。

多谢大侠,我这儿的电柜没装门锁,主轴停止后,变频器无显示报警,显示的频率还是为机床正常运转时的频率,,

网友B:
这个问题还是让专业人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驱动模块有问题?

应该不会,我们这儿之前有台设备出现过模块损坏的问题,但那都显示报警信息,关机重启也不会消除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还是让专业人员

嗯,,

网友E:
我修过一例数控车供参考:  故障现象:加工过程中偶发主轴停转,其他功能正常,造成严重的撞刀。系统是GSK980TDb 汇川变频器,经检查系统与变频器完好,10v模拟量正常,M3 、M4能正常驱动中间继电器工作,中间继电器触头良好。实在没办法,只好画出变频器控制图来分析一下。数控车床上的变频器控制比较简单,一般用数控系统输出的10v模拟量作为频率指令来源,如果你参数设最高转速为3000r/min,你程序里写s3000系统就输出10v送给变频器、你写s1500系统就输出5v送变频器;主轴的正反转指令是M3、M4,而变频器的正反转是让REV、FOR分别与DCM短接来获得的。如系统输出M3指令——驱动继电器工作——常开点吸合——FOR与DCM导通,主轴正转(转速须输入)。在本例中,主轴停转时变频器RUN灯点亮,频率显示40.00Hz,说明变频器正常工作中,如果FOR与DCM端子再短接的话,应该主电机能正常工作的,查看变频器里端子接线牢固正常,再查M3继电器常开点的上下接线端,哈哈!查到了,下端子的线手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,原来是丫丫破坏了变频器的正转回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修过一例数控车供参考:  故障现象:加工过程中偶发主轴停转,其他功能正常,造成严重的撞刀。系统是GSK9 ...

嗯嗯,多放谢大侠,借用试试。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修过一例数控车供参考:  故障现象:加工过程中偶发主轴停转,其他功能正常,造成严重的撞刀。系统是GSK9 ...

这个很好。我的也是

这两天又出现在 Z轴过热报警,得重起机床可以用一会,只是不知道再报警时是什么时候,难过,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?大侠帮忙啊!

网友:
什么系统、驱动?

网友F:
DA98B驱动器出现err4报警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多谢各位,现在以基本解决,是由于变频器模块过热导至的,使用风扇给变频器降温此现像消失,,,但这只是治标不治的方法,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DA98B驱动器出现err4报警是什么问题?

是超程么??我这儿没这个说明书说,也不知道具体情况,不好说,还是听高手们的正解吧,,,

楼主(2013-08-09):
(现在设备老毛病又出现了,主轴启动不起来,,之前用强力风扇吹变频器好了一个多月,现在又不好使了,线路重新连接(从主电源线到时变频器的端子线)并内部清理还是不行,
咨询厂家结论是:可能是里面电路老化,或是信号干扰,
拿出去修,检察了一上午也没察出什么问题,确定变频器没问题,然后说是可能是由于现在气温过高,电压不稳造成的(我们这里没装稳压器),,
难道是外部原因造成的(操作面版那接触良好)还请高手们指教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(现在设备老毛病又出现了,主轴启动不起来,,之前用强力风扇吹变频器好了一个多月,现在又不好使了 ...

会不会是相电流不平衡引起呢,曾经遇到一次,机床外部有一相接触不良而引起主轴异常停机(不定时产生主轴异常,有时一个小时,有时半天,不确定),机床内部都检查完了,差不多要崩溃,最后拉闸准备第二天最干,无意间发现总开关下有一根线差不多要烧断了,轻轻一下就下来了,最后重新接线,一切正常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会不会是相电流不平衡引起呢,曾经遇到一次,机床外部有一相接触不良而引起主轴异常停机(不定时产生主轴 ...

多谢啊,我现在也是快崩溃了,,,

有可能,曾经出现过一次报警“U相缺相保护”,我在好好查看一下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