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数控车把手工编好的程序输进软件里看模拟刀路?

楼主(2013-05-23):
有没有数控车仿真软件,把手工编好的程序输进软件里可以模拟看刀路?

补充内容 (2013-5-25 12:25):
我是想在电脑上把文件手工编好,用软件让它走一下,没错,就可以直接拷到数控上加工了。在机床上编设备要停着,比较浪费!

网友A:
看图

网友(点评):
我的只有数控铣,怎么没有车床?

网友(点评):
还是没这个菜单,我的是CIMCO Edit V5版本,是不是我的版本不过高的问题!

网友(点评):
不可能的是你没找到,我用过4版本的

网友:
好像法拉克自带的绘图就能看刀路,前两天刚看别人搞过,他出手太快,所以没偷学到,哈哈!

网友:
搜一下,好多软件都有此功能的

网友:
好像斯沃软件用的挺多的。好多机床都有模拟车削轨迹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太慢了,等你模拟刀路出来我产品都给调试好了,高手都是直接编程出来单段走,边加工边检验程序,

网友(点评):
。。。再高的高手也是人。我写简单程序直接启动。倍率100。怕什么?就几条直线。麻烦的必须看刀路。机床撞了不太好。

网友:
FANUC 西门子机床都有图形模拟功能呀。,CIMCO也不错,直接仿真刀路,斯沃就不用了,那主要是机床仿真,只看程序对不对,不用这个了

网友:
别依赖那东西,如果你是新手会影响你的进步的,如果你是高手也就用不到了,模拟软件只是模拟刀路,具体的切削用量要根据你的实际材料而定,再等你模拟完了调试都调完了,即影响效率也不利于进步

楼主:
我是想在电脑上把文件手工编好,用软件让它走一下,没错,就可以直接拷到数控上加工了。在机床上编设备要停着,比较浪费!

网友(点评):
FAUNC 西门子等都可以背景编辑的,不用停床子的。在机床自动运行的情况下,在程序界面按BJ编辑,输入程序号,输入程序就可以了,在机床加工同时,背景编辑下还可以修改没运行的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

看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图

请问楼主 这个软件的名字 叫什么啊   能给个下载地址吗  谢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 这个软件的名字 叫什么啊   能给个下载地址吗  谢谢了

那个就是CIMCO,最新版 好像是6.0的,直接百度一下就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个就是CIMCO,最新版 好像是6.0的,直接百度一下就有了

谢谢了   百度一下看看了

网友(2017-08-17):
很多软件都有此功能,我都用WorkNC编程和模拟,机床、工件、刀具都可以做模拟,刀路路径很清晰,设置不合理的参数也会做提醒,对刀具和机床都好。

网友:
机床锁+大F

网友(2017-09-18):
装个mastercam全部搞定,只需要简单改下就可以拷到数控上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