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一个现象,我特不理解。

楼主(2013-05-24):
线上有个老师傅,大我十岁。

这人编程有个特点,喜欢把工件坐标系的零点设在工件的左端面。而零件图上的基准在零件右端面,每次产品换型核对程序时那个头痛啊。

其实零点设在左端面也是有其好处的,比如在零件定位基准和刀具不变的情况下,换型时只需调出,程序就可以直接加工,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但我们用的是专用夹具,一旦换型,定位基准就变动了,用这种方式编程就很麻烦,而且需要计算,实在不如零点设在右端面好。

问过他为何要这样做,他说是为了少输入一个负号以便节省内存。我算了算,感觉没怎么节省字节。于是去问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工友,他说,因为零点设右边他总是忘记输入负号,所以干脆设左边了。

现在,我简直害怕和他上对班,因为他写的程序我要很久才能看懂,每次换型核对程序要很长时间。我想问问各位数控车社友:这样做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好处外,还有什么好处?

网友A:
好处就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,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程序。

网友(点评):
精辟! 这才是最根本原因

网友(点评):
1楼正解!

网友(点评):
上班给他删了,就说,这是什么程序?好像没用的吧!#¥#%!#%!#在把你的程序一保护,让他删不了

网友(点评):
呵呵 都是过来人啊

网友(点评):
师傅和老师的区别吗……

网友B:
楼主别在意,个人习惯。

网友:
个人习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处就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,从而保护了自己的程序。

你说的有道理,但是这样做其实有两个危险:
1  容易算错,从而导致第一件产品车废或者挖刀。不要看都是很简单的加减法运算,编程时边心算边编程出错率还是很高的。
2  新手上来换型,不看程序想当然的Z向试切后输入Z0然后按测量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其实设左设右都一样

网友(点评):
左右是都一样,但是多数人的习惯是在右端,对于有一定经验的来讲当然不是问题,如果是个新手就比较容易蒙。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程序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别在意,个人习惯。

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习惯的问题。
一个零件从设计出来到加工成品,就有设计基准,工艺基准,装夹定位基准。现在数控编程有工件坐标,其实就是编程基准。设计基准和工艺基准我们可以不用管它,因为那是设计师和工艺师之间的事。我们拿到的图纸一般都是工艺人员定好了发给我们的。因为是专用夹具,所以装夹定位基准也就有了,留给我们的就剩下工艺基准和编程基准。在加工中,我们应该尽量使基准统一,这样才能比较准确的达到工艺师的目的。
如果使这两个基准在可以统一的情况下把它们分开,其实就是违背了工艺师的意愿,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?

网友(点评):
学习数控时老师不就说过了么,数车基准都在右端面中心。你这个同事可能真是保护自己程序,但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个干活法,不好判断啊。还是做外加工,还是流水线.....

网友:
厂里最好有一个规范,这样就不会出现分歧了

网友:
都一样吧  工件放置上不同么?

网友C:
其实我也一直对负数不习惯,更别说年纪大的老师傅了。
其实每个人接受负数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小抗拒的,但又不好意思说不习惯。

网友(点评):
难得大侠来捧场,怎么不加加分就跑了?

网友(点评):
正在找加分点。。。

网友:
纯属个人习惯,自己的思维未必和别人的一样,那你和他对班就是个杯具。

网友(点评):
确实是有点悲剧,看他编的程序时间长了后,有次我自己编了段,零点设工件右边,编完再检查一遍,结果发现好几个地方都掉了负号。

网友:
不利于文件规范化和作业标准化。

网友:
个人习惯不同

网友:
每个人编程都有自己的习惯,你改变不了他就习惯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习惯的问题。
一个零件从设计出来到加工成品,就有设计基准,工艺 ...

好的习惯是成功的一半。

网友:
习惯问题 ,这么多年想改几乎不可能了

网友D:
看不懂,果断删除!(我就这样)我厂里,两个人负责15台数控车,产品多在300个以下(一个产品在机加工时间大概2分钟),像你那样还把我累死!哪有时间慢慢对程序!个人经验,对一个程序,比自己输个程序慢!5分钟之内理不顺的,删除,重写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不懂,果断删除!(我就这样)我厂里,两个人负责15台数控车,产品多在300个以下(一个产品在机加工时间大 ...

这样不好,你删我也删,最后会大打出手的。这样做只能走向最坏的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不好,你删我也删,最后会大打出手的。这样做只能走向最坏的结果。

不删除,就自己重写吧
我们一直是调试,带操作工的模式,,没有你们说的对班的麻烦

网友:
请问各位老师,怎么编密码保护自己的程序啊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是需要权限密码的

网友:
能具体说明下吗,我自己编的宏程序,我想每次输入密码,才允许运行,这样就保护了自己的程序

楼主:
看了各位的回复,多数人认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程序被修改而这样做的。这可真够累的,写程序时自己要算,要承担因计算错误带来的风险。这也就算了,可悲剧的是对班用着这个程序要很长时间才能看明白。不管怎么看,这其中的弊端都很多。

网友:
但我就很喜欢用负数啊!负数容易懂,出现负数说明刀具已经进入工件可加工范围内,如果不在说明刀具在安全区内。。。。。。。我觉得保护程序这种说法肯定不对!因为数控车床难的不在于程序怎么写而在于加工的工艺,一个产品程序难写到一定程度都会用妈斯K母来写

网友:
有意思呵呵,还是习惯从右边开始。

网友(2013-11-19):
能控制左边的人,就能控制地球

网友:
个人习惯,大多数人事设在右边

网友:
我们以前的公司也是这样的,习惯了就好。还有一点,我们以前厂里的数控车床和车削中心是不用手动对刀的

网友(点评):
你有问过为什么要这样?弊端和好处各有那些?

网友(点评):
你有问过为什么要这样?弊端和好处各有那些?

网友(点评):
你有问过为什么要这样?弊端和好处各有那些?

网友(点评):
我不用问啊,那时候我是操作工,那时候是做长轴类。好处是只要是用那一个夹具加工零件都不用去重新找Z的原点,直接根据零件长度的不同学程序就可以了。坏处就是我刚去的时候不适应,差点撞到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, 我看到都笑了,应该是程序保护吧!个人习惯也有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我也一直对负数不习惯,更别说年纪大的老师傅了。
其实每个人接受负数的时候都是有一点小抗拒的,但又 ...

还有我

网友:
个人习惯而已

网友:
0点设在左边,很多高档的系统都是要求小数点编程的,如果手工编程,不太会图形核对的,少一个小数点,直接加工就很残了,特别是程序开始的定位点,我10多年前刚到一个工厂上班,他们机床买的时候,厂方就是教的0点设在零件的左边,结果几个人都是刚学的,刀撞坏了不下十几把,外园刀都是25的刀杆啊,对机床多大损坏。三菱系统的图形功能,是按刀具数据来算的,不是按零件来算,所以画出来的图,每把刀各画各的,很多人不会看。还有对刀数据麻烦些,设在右边零件长多少对多少就行了,或者都对0,最后量出来从工件长上减掉就行了。

网友:
跟工艺师傅商量下,就如老师傅意,图纸上尺寸改下。

网友:
以前呢我和车间主任两个人搞三十多台。我们会先达成一致的编程原点,程序格式,把习惯尽可能的同化。程序名一律按产品图号来写,刀具能够不动的就不动,如果动过了刀具刀补必须全部清零,工装夹具同类型的产品也必须做到一致。在老产品面前,要做的只是换程序,换工装。量尺寸,补刀补。。那个轻松啊。对新来的调试员也这样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