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色零件不能在绿色里顺畅滑动?

楼主(2013-05-24):
大侠们,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?
红色零件不能在绿色零件内顺畅滑动,尺寸基本上没问题

网友A:
绝色的接触宽度多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绝色的接触宽度多长?

两侧距离白色零件约有2mm左右

网友B:
红色内圆弧做的不接触试试看

网友:
用sw画出来简单的做个线性分析看看问题

网友:
接触点过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侧距离白色零件约有2mm左右

不懂设计的家伙就是这样,专家来给你解答,你竟然答非所问!

就是红色部分的导向接触,长度和宽度之间的比值为多少?如果小于1:1就会有麻烦

网友:
切面接触点过少,轴向接触线长过大,导致运动过程中倾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红色内圆弧做的不接触试试看

它们之间是有间隙的,但是假如我把红色零件靠在一边的话就不顺畅

网友C:
从你现在的图纸上面看 ,你的图画的就有问题 ,可不可以拿个最终版的图纸发上来看看

网友:
接触面太多 ,你算下自由度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你现在的图纸上面看 ,你的图画的就有问题 ,可不可以拿个最终版的图纸发上来看看

这次有实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懂设计的家伙就是这样,专家来给你解答,你竟然答非所问!

就是红色部分的导向接触,长度和宽度之 ...

能不能更通俗点呢?

网友D:
像这种结构,应该有标准图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像这种结构,应该有标准图集的。

图集还是图纸?

网友(点评):
图集。现成的图集。

网友:
将其中一个零件材料改为POM或者尼龙

铝型材滑轨的结构,通常在承载配合面的中间由F4材料做导向,铝型材自身有尺寸和形位偏差,一旦接触区域变形贴死了,要滑动就困难了,强行滑动会让表面拉伤。

这样的滑动设计不可靠,结构需要做大的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