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聚氨脂怎么样才能包在铁轮上面

楼主(2013-05-24):
像这样的轮子,各位大虾提提意见,谢谢

网友A:
之前是注塑,现在应该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了

网友B:
铸铁轮毂上加工沟槽,再做一注塑模具,就可以进行聚氨酯注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是注塑,现在应该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铸铁轮毂上加工沟槽,再做一注塑模具,就可以进行聚氨酯注塑了

我现在做一个非标周转车轮子,自己加工,打算用POM做主体表面滚网纹,用胶水把聚氨酯圆包在表面,不知道可行不?

网友(点评):
不用胶水,加热, 高紧配压入...

网友:
量少的都不会用注塑,用浇注。
通俗叫灌胶,或叫包胶。
操作简单,方法如下:
做一个简易夹具,把铁轮放中间,把液态聚氨酯倒进去,等其凝固即可。
同轴度要求高的,将其表面再加工。
适用于其它软质材料。

网友(2013-12-05):
现在有专门包胶的厂家,颜色,硬度都可以要求的,6楼说的对,同轴度要求高的要在加工。贴标机上用的比较多类似的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谢谢

网友:
现在市场上的胶轮五花八门,什么样的都有,能用现成的还是用现成的好。

网友:
又学到新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