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精磨,0.5厚的高速钢刀刃精度在放大200倍无缺口?

楼主(2013-05-24):
请教专家,0.5厚的高速钢刀刃精度在放大200倍无缺口!

网友A:
放大200倍无缺口,则选择的磨粒需小于缺口,或进给量要很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大200倍无缺口,则选择的磨粒需小于缺口,或进给量要很低。

朋友能具体一些吗,我是遇到难题了

网友(点评):
你的精磨条件又不给出,那么就侃原则性的概念咯。

网友B:
200倍无缺口
是什么定义?多大的缺口

网友C:
提高表面粗糙度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朋友能具体一些吗,我是遇到难题了

刃口钝化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0倍无缺口
是什么定义?多大的缺口

我要追求高度锋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提高表面粗糙度

那么如何提高呀,有什么好建议

网友(点评):
提高砂轮粒度

网友:
用细砂纸慢慢磨,我磨过塑料的,不过那是平面,
你这种刀口斜的比较难办

网友:
无缺口具体的数据。

网友D:
我们的兄弟公司给BRAUN公司(博朗)提供过7台剃刀刃磨设备。还有这个台湾公司:www.tzeng-fong.com

其中的诀窍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冰

如果您有米,可以直接找我们买设备。

另, 我司控股公司有绝密技艺,可以将金刚石刀刃磨到4纳米厚,500倍看仍为直线。
目前主要做眼科手术刀。号称:
1.恢复快(只切破一串细胞)
2.不影响屈光(因为几乎没有损伤)
3. 寿命长(金刚石么)

网友(点评):
今天才看 老师的回帖,俺晓得您说的那个诀窍,也可以山寨的出。 ^_^ 。另,绝密技艺那部分木有接触过,不敢说,虽然可以猜测出部分轮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们的兄弟公司给BRAUN公司(博朗)提供过7台剃刀刃磨设备。

其中的诀窍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冰

请加我QQ25247917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