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动xyZ滑台如何完成自锁

楼主(2013-05-24):
            公司需要设计一个光学调节机构,市场同类产品见下面附图;传动原理可以采用螺纹传动,齿轮齿条,丝杠传动;但是Y轴方向上如何实现自锁呢?因为齿轮齿条机构和丝杠副都没有自锁功能,请教同类 产品的自锁如何实现?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A:
加一个止动缸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成本太高,这个要求低成本,不然直接网上买现成的了

网友:
手动滑台就用手柄螺钉自锁.

网友(点评):
大哥的意思直接用手柄螺钉直接顶滑轨,这样自锁有效吗?会不会影响滑轨的精度?

网友(点评):
产品的设计就是这样的,精度的影响视产品级别而定,基本可以忽略。

网友(点评):
别外有一种是用钢片连接,钢片有柔性过度的作用,手动调节时,对精度的保证更好掌握些。

网友:
那么大的锁紧旋钮在那里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太有喜感了……

网友:
了解过,好像是用止动螺钉的

网友(点评):
能否画个示意图?直接用手柄螺钉直接顶滑轨,这样自锁有效吗?会不会影响滑轨的精度?

网友:
就是跟紧定螺钉一样的原理

网友:
前几天也是接到前同事要帮忙的一个例子,可是感觉这个光学仪器的精度太高,同事的那个要求定位精度1秒,感觉能设计出来,加工不出来,就推了。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一个止动缸就可以了

你这个成本太高了

网友B:
旁边那个螺钉就是锁紧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旁边那个螺钉就是锁紧用的

直接用手柄螺钉直接顶滑轨,这样自锁有效吗?会不会影响滑轨的精度?

网友(点评):
选用手动滑台,这种方式的负载不会太高,多半是检测装置,如CCD支架,激光头固定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