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压直通式溢流阀(20KG)选什么牌子好

楼主(2013-05-24):
现在液压站油冷却,改成回路直接接到冷却器里面冷却,冷却器最大耐压20KG, 考虑到保护,准备加一个溢流阀的旁路。
溢流阀选哪个牌子的比较好?具体型号是多少?大侠们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。

网友:
告诉我流量,否则白搭。QQ760363312

网友:
国产的上海立新,北京华德,榆次的最好不要

网友A:
这么点压力,随便用. 但是考虑到压力保护,你一点要用质量稳定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点压力,随便用. 但是考虑到压力保护,你一点要用质量稳定的.

  什么牌子的好?型号多少有推荐么?   找了力士乐的 好久没找到这么低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牌子的好?型号多少有推荐么?   找了力士乐的 好久没找到这么低的。

压力没有这么低的?   那更好办了,弄几个单向阀组合一下,凑20kg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