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判断齿轮传动中的接触强度和弯曲强度

楼主(2013-05-24):
如何判断一对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接触强度与弯曲强度?     已知小齿轮z为20,m为4,b为80,齿形系数为2.8,应力修正系数为1.8,许用弯曲应力为420,许用接触应力为590        大齿轮对应参数为40   4   75   2.2   2.0   380   470    请问哪个接触强度高?哪个弯曲强度高?如何分析?      自我的理解是:因为两齿轮啮合,根据齿面接触强度疲劳计算可知它们接触应力相等,而小齿轮许用接触应力大,故小齿轮接触强度高。  根据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计算可知,它们弯曲应力不相等,且大齿轮的齿形系数与应力修正系数之积再与许用弯曲应力之比  的值比小齿轮对应的值小,  即大齿轮的齿根弯曲强度更高。

网友(2015-12-28):
计算出来的,完了之后再去查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