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提高齿轮传动的接触强度

楼主(2013-05-24):
为什么加大中心距可提高接触强度?还有其他什么措施?

网友A:
提齿轮的加工精度也可以
加大中心距是减小压强,传递的力矩一样,中心距越大接触面受力越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齿轮的加工精度也可以
加大中心距是减小压强,传递的力矩一样,中心距越大接触面受力越小

哦,是这样啊,谢谢了!

网友B:
1.齿面淬火,可以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面越硬,齿间载荷分布越不均。
2.采用小模数多齿数,通过提高重合度来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3.加大齿宽系数也能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宽系数越大,齿向载荷分布会越不均的。
4.齿轮正变位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,主要是加大了相互啮合齿面的曲率半径。
5.还可以改齿轮外啮合为内啮合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6.还可以在同等中心距下,改直齿为斜齿或人字齿。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7.还可以。。。。。。多的很啊!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详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齿面淬火,可以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面越硬,齿间载荷分布越不均。
2.采用小模数多齿数,通过提高重合度 ...

嗯,谢谢了!

网友(2015-11-16):
引用 网友B:
1.齿面淬火,可以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面越硬,齿间载荷分布越不均。
2.采用小模数多齿数,通过提高重合度 ...
1.齿面淬火,可以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面越硬,齿间载荷分布越不均。
2.采用小模数多齿数,通过提高重合度来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3.加大齿宽系数也能提高接触强度,但是齿宽系数越大,齿向载荷分布会越不均的。
4.齿轮正变位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,主要是加大了相互啮合齿面的曲率半径。
5.还可以改齿轮外啮合为内啮合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6.还可以在同等中心距下,改直齿为斜齿或人字齿。也能提高齿面接触强度。
7.还可以。。。。。。多的很啊!
请教大侠,我正碰到一个齿轮校核的问题,为了照顾速比,安全系数达不到。打算用变位来增强小齿轮的强度。

1,硬齿面;表面淬火;
2,模数<=2;需要大速比,一个大齿轮,一个小齿轮;但是高度受限,大齿轮不能太大;
通过多个软件校核,发现接触强度安全系数不够。
3,齿轮宽度基本定死了;

4,考虑高度变位或者角度变位,特别是提升小齿轮的接触强度。
5,外啮合;无法更改内啮合;
6,基于成本考虑用直齿;斜齿,螺旋齿,人字齿太昂贵;
7,愿闻其详!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是没有变位的:

--------------渐开线圆柱齿轮强度校核GB/T3480-1997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输入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计算针对闭式齿轮传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啮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是其它   大齿轮是其它
功率(千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 =0.15kW
小齿轮转速(转/分)                     n1  =81
法向模数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n  =1
使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A  =1.25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40= 33.5
设计寿命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小时小时
运转类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向运转
齿面点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允许点蚀
第Ⅱ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第Ⅲ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齿形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n =20.000°=19°59'60"
螺旋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β  =0.00°=0°0'0"
工作油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oil=50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是人字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装配时进行检验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齿轮
润滑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喷油润滑
驱动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轮驱动大轮
小齿轮布置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  =0.480
轴承间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=100.000
齿轮偏心距或悬臂伸出量(mm)            s   =0.000
弯曲变形当量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sh   =18.300
齿轮/轴装配型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
最小接触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Hmin=1.00
最小弯曲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Fmin=1.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 大齿轮
齿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1  =22        Z2=66
变位系数             xn1 =0.0       xn2=0.0
总齿宽(mm)                    b1  =15mm        b2=15mm
轮缘内腔直径(mm)              Di1 =0 mm       Di2=0 mm
齿轮材料:      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
齿面粗糙度(μm)               Ra1 =16      Ra2=16
齿根圆角处的表面粗糙度(μm)       Raj1=16     Raj2=16
接触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Hlim1=1350  σHlim2=1350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Flim1=360  σFlim1=360
轮缘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SR1 = 3.5       SR2= 3.5
轮幅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bs1 = 15       bs2= 15
齿顶修缘量(μm)               ca1 = 30      ca2= 30
----------------------几何及精度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大齿轮
分度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   =22.000        66.000
节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'  =22.000        66.000
顶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a  =24.000        68.000
根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f  =19.500        63.500
基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b  =20.673        62.020
齿高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=2.250         2.250
滑动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=3.200          1.042
基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b = 18            18
周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t =19             19
中心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=44.000
啮合角(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' =20.000
分度圆线速度(m/s)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=0.093
端面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α=1.690
轴向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β=0.000
齿形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  = 14
齿向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β = 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临界转速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=0.002
诱导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red=0.001kg/mm
动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v  =1.002
单对齿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'  =13.401
啮合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γ =20.335
小齿轮结构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γ  =0.465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β=1.702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α=1.261
节点区域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  =2.495
弹性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E  =189.812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ε =0.878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β =1.000
齿面工作硬化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W  =1.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润滑剂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L  =0.923        0.923
速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V  =0.938        0.938
粗糙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R  =0.733        0.733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X  =1.000        1.000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NT =0.953        0.985
单对齿啮合系数               ZB  ZD =1.065        1.0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β=1.574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α=1.261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ε =0.694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β =1.000
试验齿轮的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Yst =2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30°切点处曲率半径系数        ρF/mn=0.568        0.494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X  =1.000        1.000
齿形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F  =1.470        1.255
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YS  =1.872        2.111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nt =0.916        0.936
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        YδrelT=0.992        0.997
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         YRrelT=0.838        0.838
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B  =1.002        1.00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=20.1
平均摩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μm=0.749
热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=50.000
小齿轮齿顶E点的几何系数                  XBE=0.273
单位齿宽载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t=288.193N/mm
啮入冲击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Q=1.000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ε=0.272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1=0.700
润滑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=1.200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=1.500
材料焊合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w=1.000
螺旋线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Bγ=1.000
齿顶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a=1.790
FZG润滑油的胶合载荷级                    FZG= 7
试验齿轮的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T=118.173℃
试验齿轮的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θflaintT=54.419℃
载荷全部作用于小轮齿顶E点时的瞬时温升 θflaE=47.318℃
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flaint=12.849℃
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=70.793℃
积分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int=90.066℃
胶合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sint=199.802℃
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计算齿轮接触极限应力(MPa)     σHG=815.592       843.476
计算接触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H=1849.726        1736.484
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Sh =0.441           0.486
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 σFlim=270.000        270.000
计算齿轮弯曲极限应力(MPa)     σFG=411.331        422.651
计算弯曲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F=734.487        707.358
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Sf =0.560           0.598
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胶合承载能力的安全系数            SB=2.2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静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静强度最大载荷系数                  uzxi=2.400
使用系数KA=1   动载系数KV=1
静强度计算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s=2199.551        2199.551
静强度许用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P=2160.000        2160.000
静强度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hj=0.982           0.982
静强度计算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s=1207.734        1163.125
静强度许用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P=1698.758        1888.200
静强度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fj=1.407           1.62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最 小 安 全 系 数 参 考 值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最小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使用要求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SFmin       │        SHmin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高可靠度    │      2.00        │      1.50~1.6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较高可靠度   │      1.60        │      1.25~1.3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一般可靠度   │      1.25        │      1.00~1.1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低可靠度    │      1.00        │        0.85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1 在经过使用验证或对材料强度、载荷工况及制造精度拥有较准确的数
据时,可取表中SFmin下限值。
2 一般齿轮传动不推荐采用低可靠度的安全系数值。
3 采用低可靠度的接触安全系数时,可能在点蚀前出现齿面塑性变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小胶合安全系数SBmin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计算依据或使用要求         │ SBmin  │              备      注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尖峰载荷计算时(如剪床 冲床) │  1.5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名义载荷计算时(如工业汽轮机)│1.5~1.8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5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高可靠性要求(如飞机 汽轮机)   │ 2~2.5 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8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注:经逐级加载跑合时取小值,不经跑合者取大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这是有变位的数据:均为正变位0.5,测算结果如下:

--------------渐开线圆柱齿轮强度校核GB/T3480-1997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输入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计算针对闭式齿轮传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啮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是其它   大齿轮是其它
功率(千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 =0.15kW
小齿轮转速(转/分)                     n1  =81
法向模数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n  =1
使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A  =1.25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40= 33.5
设计寿命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小时小时
运转类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向运转
齿面点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允许少量点蚀
第Ⅱ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第Ⅲ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齿形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n =20.000°=19°59'60"
螺旋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β  =0.00°=0°0'0"
工作油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oil=50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是人字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装配时进行检验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齿轮
润滑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喷油润滑
驱动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轮驱动大轮
小齿轮布置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  =-0.600
轴承间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=100.000
齿轮偏心距或悬臂伸出量(mm)            s   =0.000
弯曲变形当量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sh   =18.300
齿轮/轴装配型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
最小接触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Hmin=1.00
最小弯曲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Fmin=1.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 大齿轮
齿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1  =22        Z2=66
变位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n1 =0.5       xn2=0.5
总齿宽(mm)                    b1  =15mm        b2=15mm
轮缘内腔直径(mm)              Di1 =0 mm       Di2=0 mm
齿轮材料:      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
齿面粗糙度(μm)               Ra1 =16      Ra2=16
齿根圆角处的表面粗糙度(μm)       Raj1=16     Raj2=16
接触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Hlim1=1350  σHlim2=1350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Flim1=540  σFlim1=540
轮缘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SR1 = 3.5       SR2= 3.5
轮幅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bs1 = 15       bs2= 15
齿顶修缘量(μm)               ca1 = 30      ca2= 30
----------------------几何及精度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大齿轮
分度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   =22.000        66.000
节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'  =22.465        67.396
顶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a  =24.861        68.861
根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f  =20.500        64.500
基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b  =20.673        62.020
齿高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=2.181         2.181
滑动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=0.901          0.939
基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b = 18            18
周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t =19             19
中心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=44.931
啮合角(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' =23.040
分度圆线速度(m/s)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=0.093
端面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α=1.450
轴向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β=0.000
齿形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  = 14
齿向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β = 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临界转速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=0.002
诱导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red=0.002kg/mm
动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v  =1.002
单对齿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'  =15.186
啮合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γ =20.315
小齿轮结构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γ  =0.465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β=1.702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α=1.082
节点区域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  =2.308
弹性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E  =189.812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ε =0.922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β =1.000
齿面工作硬化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W  =1.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润滑剂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L  =0.961        0.972
速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V  =0.968        0.978
粗糙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R  =0.858        0.898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X  =1.000        1.000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NT =1.236        1.320
单对齿啮合系数               ZB  ZD =1.037        1.0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β=1.577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α=1.082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ε =0.767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β =1.000
试验齿轮的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Yst =2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30°切点处曲率半径系数        ρF/mn=0.423        0.404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X  =1.000        1.000
齿形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F  =1.241        1.318
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YS  =2.239        2.250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nt =0.959        0.980
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        YδrelT=1.001        1.003
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         YRrelT=0.838        0.838
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B  =1.000        1.0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=20.1
平均摩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μm=0.693
热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=50.000
小齿轮齿顶E点的几何系数                  XBE=0.358
单位齿宽载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t=247.221N/mm
啮入冲击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Q=1.000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ε=0.362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1=0.700
润滑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=1.200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=1.500
材料焊合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w=1.000
螺旋线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Bγ=1.000
齿顶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a=2.399
FZG润滑油的胶合载荷级                    FZG= 7
试验齿轮的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T=118.173℃
试验齿轮的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θflaintT=54.419℃
载荷全部作用于小轮齿顶E点时的瞬时温升 θflaE=38.031℃
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flaint=13.755℃
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=71.555℃
积分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int=92.188℃
胶合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sint=199.802℃
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计算齿轮接触极限应力(MPa)     σHG=1332.116       1521.427
计算接触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H=1621.424        1563.079
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Sh =0.822           0.973
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 σFlim=405.000        405.000
计算齿轮弯曲极限应力(MPa)     σFG=651.817        667.731
计算弯曲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F=636.511        679.623
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Sf =1.024           0.983
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胶合承载能力的安全系数            SB=2.16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静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静强度最大载荷系数                  uzxi=2.400
使用系数KA=1   动载系数KV=1
静强度计算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s=1979.768        1979.768
静强度许用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P=2160.000        2160.000
静强度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hj=1.091           1.091
静强度计算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s=1047.303        1118.239
静强度许用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P=2983.586        2997.097
静强度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fj=2.849           2.68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最 小 安 全 系 数 参 考 值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最小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使用要求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SFmin       │        SHmin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高可靠度    │      2.00        │      1.50~1.6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较高可靠度   │      1.60        │      1.25~1.3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一般可靠度   │      1.25        │      1.00~1.1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低可靠度    │      1.00        │        0.85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1 在经过使用验证或对材料强度、载荷工况及制造精度拥有较准确的数
据时,可取表中SFmin下限值。
2 一般齿轮传动不推荐采用低可靠度的安全系数值。
3 采用低可靠度的接触安全系数时,可能在点蚀前出现齿面塑性变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小胶合安全系数SBmin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计算依据或使用要求         │ SBmin  │              备      注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尖峰载荷计算时(如剪床 冲床) │  1.5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名义载荷计算时(如工业汽轮机)│1.5~1.8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5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高可靠性要求(如飞机 汽轮机)   │ 2~2.5 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8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注:经逐级加载跑合时取小值,不经跑合者取大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--------------渐开线圆柱齿轮强度校核GB/T3480-1997--------------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输入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此计算针对闭式齿轮传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啮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是其它   大齿轮是其它
功率(千瓦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   =0.15kW
小齿轮转速(转/分)                     n1  =81
法向模数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n  =1
使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A  =1.25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40= 33.5
设计寿命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小时小时
运转类型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向运转
齿面点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允许少量点蚀
第Ⅱ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第Ⅲ组公差等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
齿形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n =20.000°=19°59'60"
螺旋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β  =0.00°=0°0'0"
工作油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oil=50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是人字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装配时进行检验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齿轮
润滑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喷油润滑
驱动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轮驱动大轮
小齿轮布置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  =-0.600
轴承间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=100.000
齿轮偏心距或悬臂伸出量(mm)            s   =0.000
弯曲变形当量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sh   =18.300
齿轮/轴装配型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
最小接触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Hmin=1.00
最小弯曲强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SFmin=1.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 大齿轮
齿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1  =22        Z2=66
变位系数       xn1 =0.5       xn2=-0.5
总齿宽(mm)                    b1  =15mm        b2=15mm
轮缘内腔直径(mm)              Di1 =0 mm       Di2=0 mm
齿轮材料:      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        表面硬化钢、氮化钢
齿面粗糙度(μm)               Ra1 =16      Ra2=16
齿根圆角处的表面粗糙度(μm)       Raj1=16     Raj2=16
接触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Hlim1=1350  σHlim2=1350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σFlim1=540  σFlim1=540
轮缘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SR1 = 3.5       SR2= 3.5
轮幅厚度(mm)                  bs1 = 15       bs2= 15
齿顶修缘量(μm)               ca1 = 30      ca2= 30
----------------------几何及精度参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 大齿轮
分度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d   =22.000        66.000
节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'  =22.000        66.000
顶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a  =25.000        67.000
根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f  =20.500        62.500
基圆直径(mm)                  db  =20.673        62.020
齿高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=2.250         2.250
滑动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=0.779          1.629
基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b = 18            18
周节极限偏差(μm)             fpt =19             19
中心距(m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 =44.000
啮合角(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' =20.000
分度圆线速度(m/s)                     v   =0.093
端面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α=1.577
轴向重合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β=0.000
齿形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  = 14
齿向公差(μ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β = 1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临界转速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  =0.002
诱导质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red=0.002kg/mm
动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v  =1.002
单对齿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'  =13.694
啮合刚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γ =19.616
小齿轮结构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γ  =0.465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β=1.677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Hα=1.167
节点区域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H  =2.495
弹性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E  =189.812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ε =0.899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β =1.000
齿面工作硬化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W  =1.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润滑剂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L  =0.961        0.972
速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V  =0.968        0.978
粗糙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ZR  =0.856        0.897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X  =1.000        1.000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NT =1.236        1.320
单对齿啮合系数               ZB  ZD =1.000        1.00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β=1.555
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Fα=1.167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ε =0.726
螺旋角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β =1.000
试验齿轮的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Yst =2.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齿轮         大齿轮
30°切点处曲率半径系数        ρF/mn=0.423        0.632
尺寸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X  =1.000        1.000
齿形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F  =1.108        1.691
应力修正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YS  =2.351        1.732
寿命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nt =0.959        0.980
相对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        YδrelT=1.001        0.991
相对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         YRrelT=0.838        0.838
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B  =1.002        1.00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系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油粘度(mm2/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ν=20.1
平均摩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μm=0.732
热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M=50.000
小齿轮齿顶E点的几何系数                  XBE=0.371
单位齿宽载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t=262.752N/mm
啮入冲击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Q=1.000
重合度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ε=0.253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1=0.700
润滑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=1.200
加权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2=1.500
材料焊合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w=1.000
螺旋线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Bγ=1.000
齿顶修缘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a=2.135
FZG润滑油的胶合载荷级                    FZG= 7
试验齿轮的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T=118.173℃
试验齿轮的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θflaintT=54.419℃
载荷全部作用于小轮齿顶E点时的瞬时温升 θflaE=49.195℃
积分平均温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flaint=12.435℃
本体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M=70.445℃
积分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int=89.098℃
胶合温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θsint=199.802℃
--------------------接触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计算齿轮接触极限应力(MPa)     σHG=1329.359       1519.212
计算接触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H=1698.261        1698.261
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Sh =0.783           0.895
--------------------弯曲疲劳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弯曲强度极限(MPa)           σFlim=405.000        405.000
计算齿轮弯曲极限应力(MPa)     σFG=651.817        659.739
计算弯曲应力(MPa)              σF=635.043        714.329
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Sf =1.026           0.924
----------------------胶合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胶合承载能力的安全系数            SB=2.24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静强度计算结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静强度最大载荷系数                  uzxi=2.400
使用系数KA=1   动载系数KV=1
静强度计算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s=2155.373        2155.373
静强度许用最大接触应力(MPa)     σHP=2160.000        2160.000
静强度接触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hj=1.002           1.002
静强度计算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s=1047.694        1178.501
静强度许用最大弯曲应力(MPa)     σFP=3116.720        2381.947
静强度弯曲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Sfj=2.975           2.02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最 小 安 全 系 数 参 考 值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最小安全系数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使用要求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SFmin       │        SHmin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高可靠度    │      2.00        │      1.50~1.6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较高可靠度   │      1.60        │      1.25~1.3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一般可靠度   │      1.25        │      1.00~1.10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低可靠度    │      1.00        │        0.85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1 在经过使用验证或对材料强度、载荷工况及制造精度拥有较准确的数
据时,可取表中SFmin下限值。
2 一般齿轮传动不推荐采用低可靠度的安全系数值。
3 采用低可靠度的接触安全系数时,可能在点蚀前出现齿面塑性变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小胶合安全系数SBmin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计算依据或使用要求         │ SBmin  │              备      注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尖峰载荷计算时(如剪床 冲床) │  1.5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依据名义载荷计算时(如工业汽轮机)│1.5~1.8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5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高可靠性要求(如飞机 汽轮机)   │ 2~2.5 │有实测载荷谱为依据精确确定KA时,可取为1.8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注:经逐级加载跑合时取小值,不经跑合者取大值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C:
楼上用的软件能推荐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用的软件能推荐一下吗

看这里:

http://www.cmiw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5948

网友(2022-12-10):
计算起来是否符合要求呢,齿面接触安全系数低如何调整?

网友:
感应淬火

网友D:
吃面高频淬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吃面高频淬火

高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