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批6063或者6061的铝板,表面硬质阳极氧化,怎么做才好看

楼主(2013-05-24):
我需要做一批6063或者6061的铝板,表面硬质阳极氧化。那么我做成什么样的状态,氧化后表面比较好?
以前用6061材质,T5处理的。但氧化后表面相当难看。

网友:
氧化,主要受材质影响。为了追求氧化后美观,那就只能选择氧化性能好的材质。

网友:
铝合金硬质阳极后,表面颜色都很深,
零件首要的需求是表面硬度,就不好兼顾色质了..
如果要美观,要么选择本色阳极.

网友:
硬质氧化后表面呈浅绿色(非常淡的绿)很好看

网友:
你在哪,可联系我QQ271227886

网友(2017-08-17):
兼顾性能与美观,是一个取舍问题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