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12MoV容易生锈吗?

楼主(2013-05-24):
请问各位大虾Cr12MoV容易生锈吗?做挤压模具怎么样?

网友:
淬火前后都是会生锈的

网友:
不是很容易生锈,但时间久还是会生锈,怕生锈可氮化处理,我们用作切断模的,挤压模不清楚。

网友:
热处理后再精加工,不容易生锈,定期加防锈油。热处理好了适合做挤压模具

网友:
没接触过这种材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