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电主轴要安装在摆动部件里面,怎么装?

楼主(2013-05-24):
诸位,我遇到一款电主轴,需要将它安装在摆动部件里面,但是电主轴无安装法兰,请推荐几种安装方式(最好附上简图),谢谢。如图

网友:
做一个抱卡、

网友(点评):
抱卡怎么保证中心线和部件其他零件的位置度?谢谢

网友A:
好吧,这JB玩意真像。
机床上有隔套专门安装的,类似直线轴承的轴的固定方式,很简单的。
这还有图呢

网友(点评):
与高人不能交臂失之,这JB玩意确实很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这JB玩意真像。
机床上有隔套专门安装的,类似直线轴承的轴的固定方式,很简单的。
这还有图呢

和内圆磨床电主轴一样

网友:
应该是胀套吧

网友(2014-04-27):
做一个抱卡套

网友(2017-07-07):
参考一下五轴机床,电主轴双摆头,即电主轴五轴头。你这个好像就是HSK刀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