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上直径为30mm和40mm内孔该如何加工

楼主(2013-05-24):
恳请各位大侠指教,图上直径为30mm和40mm内孔该如何加工?偏差和粗糙度不做要求,能加工出来就行,工艺越简单越好。
普通车床和数控车床可用

网友A:
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图纸

30和40,零到加3.2!我没看错吧!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图纸,未标注公差也比这强啊。
既然什么要求都没有,最快就是钻头打孔,铣刀扩孔,完了。

网友B:
你这图纸让人崩溃,孔公差这么大,同轴度那么小?
是不是孔公差都要加0.0几啊,把图纸改了再说。

另外最右边你是不是想画螺纹啊,那也改改吧。

网友(点评):
顾老师,他这图的30和40连直径符号都木有啊

网友:
这个图不错  干活就要做这种活

网友:
各位看清楚了,楼主不要求公差,但对孔形有明确要求,什么钻孔,扩孔的就省了吧。
应该是钻个小孔,然后一点一点扩大,车 铣 镗应该能行,但最后的孔形就不一定了,也许多了几个槽

楼主:
不好意思啊,让大家见笑了。第一次画有标注的图,很多方面都没注意,也可以说不懂得啦。用于学校的课程设计,我想问一下数控车床有没有车刀可以直接车出两个内孔?

网友(点评):
使用成型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图纸让人崩溃,孔公差这么大,同轴度那么小?
是不是孔公差都要加0.0几啊,把图纸改了再说。

呵呵,确实得该。谢谢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0和40,零到加3.2!我没看错吧!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图纸,未标注公差也比这强啊。
既然什么要求都没 ...

你没看错,是我错了。见笑啦

网友:
个人认为在车床上就可以

网友:
楼主是想一把刀搞定,没听说有这种干法

网友:
深度尺寸都没

网友C:
同轴度要求有点太高啦!难道在镗床镗孔吗?

网友:
这图纸亮瞎了啊。
这种孔钻后粗精镗即可。

网友:
童鞋,在不会公差与配合还是学过的嘛!你的图纸有几个方面要优化和更改:①却尺寸的要增加,②外圆与内孔尺寸前加φ;③右边的螺纹要标准清楚;④形位公差与尺寸要匹配。
就图纸而言,由于你φ30、φ40孔公差大,且深度不会>76,不考虑同轴度和粗糙度的话,钻、镗都没问题;如果更改后两孔的公差低于H7、粗糙度高于Ra0.8的话,最终加工用车床镗比较合适。(这里零件材料是常规通用材料,且硬度<HRC50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同轴度要求有点太高啦!难道在镗床镗孔吗?

同轴度大小怎么看啊!我看了下表,好像不是查的表,里面木有对应的,在7、8级之间,一般同轴度大家都标多少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同轴度大小怎么看啊!我看了下表,好像不是查的表,里面木有对应的,在7、8级之间,一般同轴度大家都标多 ...

我们在加工等级低,是IT8~IT9,感觉要上镗床加工
钻床用于钻孔加工精度可达IT13~IT11,表面粗糙度Ra80~Ra20;
用于扩孔精度达IT10,表面粗糙度Ra10~Ra5.;
用于铰孔精度可达IT7,表面粗糙度Ra5~ra1.25
深孔钻镗床的加工精度:
粗镗时:孔径精度IT9-10。表面粗糙度:Ra6.3
精镗时:孔径精度IT8-9。表面粗糙度:Ra3.2
滚压时:孔径精度IT8-9。表面粗糙度:Ra0.2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们在加工等级低,是IT8~IT9,感觉要上镗床加工
钻床用于钻孔加工精度可达IT13~IT11,表面粗糙度Ra80~R ...

这里的精度是指哪方面:尺寸还是形位?

网友:
Ø30孔是干嘛用的?
为什么要做成平底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里的精度是指哪方面:尺寸还是形位?

当然是用精加工模式达到加工精度7级精度,主轴转速应达到精加工的转速。
通常在设计机器零件及规定零件加工精度时,应注意将形状误差控制在位置公差内,位置误差又应小于尺寸公差。即精密零件或零件重要表面,其形状精度要求应高于位置精度要求,位置精度要求应高于尺寸精度要求。

网友:
在机械加工时,用镗刀加工孔径较小且又是平底盲孔的多台阶孔时,难度是很大的,如使用阶梯麻花钻来加工就容易得多了。阶梯麻花钻可以用普通麻花钻改制。图片下面的那种四刃阶梯钻是一种复合型的阶梯钻,要专门设计制造,比较少见。在不久前有位社友发过类似的图片,我在回帖中对这类麻花钻有详细的说明。
工欲取其利,必先利其器。——  批量零件加工所使用的刀具
http://bbs.cmiw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584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啊,让大家见笑了。第一次画有标注的图,很多方面都没注意,也可以说不懂得啦。用于学校的课程设计 ...

阶梯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