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茨风机,风压上不去,电流满负荷了

楼主(2013-05-24):
厂里现在有一台罗茨风机。目前出现风压上不去,电流满负荷了,以前不会,风机机壳两边的轴承没有什么问题。电机很烫,声音听起来比较闷。怎么回事。

谢谢。

网友:
很简单的问题,一个是吸入异物了,这个可以拆开洗一下还可以用,

再一个就是多数这类东西的通病,即,叶子热变形了,变形以后磨损加剧,泄漏量大了,压力下来了,但变形的卡阻导致载荷加大而过载了,这是国内洛茨机的通病,我看过好多,也拆过,你拆开一看就知道了,

大的罗茨风机,想长期使用的,必须进口,没办法,国内对材料不控制,玩不了这类设备,

Michael0576 -1 热心助人,专业精湛!

网友(点评):
若干年后,这个网站若是还在,也许没人会记得久久发,但肯定有人会记住这些,被解答的问题,和解答,

网友(点评):
我们公司原料面粉输送用的 德国AZEN的罗茨风机,有些估计十几年用下来还可以,有几台有问题,拆下后,再装配不行了,轴承要热装,干脆后来直接偷偷的处理了

网友(点评):
转子有问题了,就报废了,没有再装配的价值了,

网友:
从简单方面考虑存在以下几个原因:
  1,吸风口的防尘罩有堵塞现象
  2,叶子热变形或者叶子结构了
3,罗茨风机在运行时有生压的过程,声音比较闷,与负载有关系。

网友:
我们单位也有两台罗茨风机,不过转速在3000rpm,那个进风口容易堵塞尤其是工况不佳;另外电机伸出轴与风机伸出轴不对心,也有可能造成闷的声音。

网友(2017-04-14):
老师们还有别的解释吗?学生我也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