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链轮,我画的是否正确

楼主(2013-05-24):
知:节距15.875,齿数24,齿顶圆直径为129.15.
求教在CAD中或SW中画法
以下是我画的不知道正确是否?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哥们,链轮齿形不是这样的,这齿形像齿轮。

网友(点评):
哥们那你给我画个图,我这第一次画,不确定。求教。

网友(点评):
百度“链轮齿形”,“齿轮齿形”即可。

网友(点评):
对照机械设计手册,一点一点画。

网友(点评):
图中Ra和 Rc怎么计算前辈

网友:
我话过一次至这样的,不知道对不?SW中有链轮插件!

网友:
左视图太复杂了,建议全剖!

网友:
链轮完全不用这样标这些多余的尺寸,15.875就是10A或10B链条,你图纸上只要给出链轮的总厚度尺寸,及与安装有关的形状位置尺寸就行了,一般齿型哪果没有变位设计的话,你图纸上标明是什么规格的链轮及齿数就行了,厂家会按国标给你做出来的.你上面那个6.5的厚度不知是怎么设计的,如果按票准这个数肯定是不对的,翻设计手册看看吧.

网友(点评):
我这是个来料加工的线切割的活,厂家给我的参数就这几个,齿数24,分度园直径121.62,齿顶圆直径129.15,齿根圆直径111.46 其他的就没有了。我无法下手呀。 高人给 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