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效加工方法,加工中心加工轮廓

楼主(2013-05-24):
譬如一个腰形块,尺寸公差比较严格,需要加工中心按轮廓加工的,尺寸相近的批量产品,35号钢,热板
可以采用气割下料,然后退火,再上加工中心加工
或者是气割大板成小板,然后把这张小板放到加工中心上,用立铣刀直接按轮廓挖出成品。
我比较了一下,还是气割加工的方法成本更低点,因为板材挖的时候,效率比较低
有没有合适的方法及刀具,在挖的时候提高加工效率呢?

网友:
好歹上个图嘛,没图说个杰宝啊。

网友A:
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开发加工中心高效率切削的。如果能测试主轴刀具的刚性和固有频率,然后我就能设置一个不振动而又高效率的加工参数了。

网友(点评):
顶,哪个方面都需要有人研究

网友:
压在铝板上做啊

网友B:
好吧。来聊聊。不要看所有品种总共的量,要看一个品种的量。如果一个品种是单件小批量的话,无所谓效率。因为投入的刀具成本很可能没法收回。如果一个品是有一定的批量的话,为什么不从毛坯开始入手呢?不能用锻件或者铸件之类的先把毛坯成型吗?然后可以夹四周,铣出顶面及四周的定位基准,再然后反过来用吸盘吸住,铣另一面及四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吧。来聊聊。不要看所有品种总共的量,要看一个品种的量。如果一个品种是单件小批量的话,无所谓效率。因 ...

算是小批量加工吧,虽然形状相同,也考虑过用铸造的方式,核算下来成本没有优势,而且需要管理各种品种。
工件是腰形块,不好装夹,
气割板料,板材便宜,4000多一吨。气割的费用大约是1.5元/100mm。
所以想找一种加工中心直接挖的快速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开发加工中心高效率切削的。如果能测试主轴刀具的刚性和固有频率,然后我就能设置一个不 ...

这个方法比较新,减轻振动真的能提高运行速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法比较新,减轻振动真的能提高运行速度

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向吗?

网友:
工装夹具试了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法比较新,减轻振动真的能提高运行速度

不是,我没说明白,不好意思。简单的说,工具都有自己的固定参数界限,是由固有振动值(其中的一个参数)决定的。只要把参数调到安定区域就可以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也是一种方法,什么都和刚性有关,得先弄清是刀具侧还是工装夹具侧的刚性不足,这样就可以选择适当的对策了。

网友(点评):
一语中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开发加工中心高效率切削的。如果能测试主轴刀具的刚性和固有频率,然后我就能设置一个不 ...

这个理论早在1970年代就被提出了,只不过当时的设备能力不够,不能完成,目前世界上也只有几个地方研究。也不知道以后回国之后怎么样发展,国内的需求怎么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理论早在1970年代就被提出了,只不过当时的设备能力不够,不能完成,目前世界上也只有几个地方研究。 ...

如果真的降低了振动,或者说刀具的振动与工艺系统的震源相同的频率,那就很有效果了
刚刚测试过振动对刀具寿命的影响,还是非常大的,寿命都翻番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真的降低了振动,或者说刀具的振动与工艺系统的震源相同的频率,那就很有效果了
刚刚测试过振动对刀 ...

是啊,你们用的是哪家的振动测试仪啊?

对于刀具寿命能否提高,目前我们也不好说,要看现状刀具是因为振动崩刀损坏的,还是因为到了磨损极限。还有就是要看我们设置的这个最优参数的切削速度。
不过我一般都是按照目前的产量需要来设置参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啊,你们用的是哪家的振动测试仪啊?

对于刀具寿命能否提高,目前我们也不好说,要看现状刀具是因为 ...

只是曾经想过这个事,但是没有具体到所说的这么精确,我们没有震动测试的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