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颜色可以镀铬吗?

楼主(2013-05-24):
表面有两种颜色。

网友:
表面那层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当然可以啊!镀钛金就可以啊

网友(点评):
可以镀成彩色的吗??

网友:
假鱼饵,有表面喷涂的,有阳极氧化的

网友(点评):
喷涂容易脱落,没有镀铬好

网友A:
考虑一下成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考虑一下成本

“假鱼饵”第一次听说,长见识啦

网友(点评):
仿真假鱼饵很绵软,是多种化工原料注塑而成,类似小孩的一种玩具,威海这边很多生产的,有的里面还添加荧光材料,更有诱惑力

网友(点评):
这是金属的表面镀铬

网友:
说实话,这东西有必要镀铬吗?老外钓一次鱼能甩丢三四个,这东西丢得比锈得快。

网友(点评):
国内钓鱼都是真饵倒刺钩,鱼条条得出水。即使不要放回去也活不了多久。老外钓鱼假饵光钩,鱼都是在水里决定是不是带走,带走的话就直接打晕,拉上来,不要就水下摘钩放生。

网友(点评):
国外大部分使用假钓饵,我们这块出远海钓鱼大部分也是用假钓饵。 国内淡水钓很少看到使用假钓饵,仿真假鱼饵很绵软,是多种化工原料注塑而成,类似小孩的一种玩具

网友:
长见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