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间继电器指示灯虚亮问题

楼主(2013-05-24):
  小弟平时做工控,经常碰到指示灯虚亮问题,当初也没在意,这次使用一施耐德AC24V中间继电器,做一个自锁回路,结果出问题了。按下启动后,线圈吸合,按下停止后,线圈复位。一切正常,但是指示灯虚亮,线圈电压测下来有10V左右,常开触点处于导通状态,也就是说在断电的情况下,常开触点还是吸合的,于是百度了一下.有人给出以下说法:

对于交流供电的信号灯,如果控制接点离仪表盘较远,控制接点虽然没有接通,电源通过两条去接点的导线线间电容,就可以使信号灯点亮(微亮)。
此问题,对于信号灯,问题还不大,只要值班人员能分清是虚亮,还是全亮就行了。但线间电容,有时会引出大问题,如果在控制系统,有时会引起继电器的误动作,不该吸上的吸上了,该释放的不释放。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。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:
1.要根据原理图,安装图综合治理。
2.在负载端加电容,或分流电阻。
3.必要时,改为直流控制系统。

现在小弟想问的是 ,加电容或电阻 这值该如何去计算?先谢谢各位大侠了

网友A:
你要是指示灯的话,一般电阻不会很大。串一个100倍左右的电阻上去,基本上就亮不了了。不过也看你指示灯的功率。

网友(点评):
或者反串一个二极管也行,直接把击穿电压以内的电压截住就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是指示灯的话,一般电阻不会很大。串一个100倍左右的电阻上去,基本上就亮不了了。不过也看你指示灯的功 ...

谢谢回复 目前是改用直流电 然后解决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