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床导轨如何接在一起,并能保证加工精度?

楼主(2013-05-25):
昨天去了车间,单位领导指着车间里面的两个车床12米长的导轨说,这是你手头工作以后的工作,目标是把他们连接在一起。

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,两个导轨连接,我觉得要考虑保证导轨连接的在同一水平面,不能有错动,两者衔接无间隙,导轨的平行度,平面度,都有要求。具体如何实施,也是比较茫然。

不懂的太多,这里求教了,谢谢先。

补充内容 (2013-5-25 10:28):
是2个车床带导轨的床身

网友:
装在一起,基本调平,导轨磨一致磨出。

网友:
以一个主要导轨为基准,另外一个导轨规格必须要和第一个导轨一致(不然就要采用导轨磨),在基准导轨大溜板上面架百分表(千分表),校正与第二个导轨的位置度,直线度符合精度要求(可以修整铲刮研磨),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参考

网友(点评):
同样的两个床身

网友:
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导轨磨,不太方便,楼主的主要思路是对的,你自己再确定方案,需要帮助的话联系我QQ2352458758

网友:
好象河北泊头那有人专门做这种工作的,接床身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对,就是接床身,请问导轨接上之后,其他还要注意什么?

网友:
我们公司是生产直线导轨的,可以给你的建议是,首先,制作一个基准面,安装导轨的基准面上安装定位销,以定位销为基准,将导轨的基准面靠在定位销上,另一侧靠在基准面上,如图示:

网友(点评):
图片可以看清楚

网友:
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传的图在页面上显示不清楚,再传一张,也希望大家给点意见!

网友:
有个靠山,就不易离谱。

网友:
12米用机加工保证精度很难做到,
为了便于安装且低成本达到效果,
使用螺栓调节,3个面,排比较密的螺丝孔,
安装时,通过打表,调节各个位置..
如图:

楼主:
我刚看见自己表述的不清楚,是两个12米带导轨的车床床身。

网友A:
用的是线轨还是硬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是线轨还是硬轨?

老床子了,真是很古旧的传统机床,估计怎么也有将近40.50年的历史了,硬轨。

网友:
天津市腾达信机电产品有限公司专业经营导轨和丝杠,可以去网站看看资料。都提供三维图和二维图的。www.tjtengdaxi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