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#结构件 请教

楼主(2013-05-25):
请问一下我这个结构有没有问题,承受力不大.
根据各位高手的指教,看一下图纸有没有问题,另外 可以只用一个剖视图表达吗 ?怎么表达?

网友A:
一个半剖就够了。主视图没什么特别的需求。
另外,9mm左侧断面需要垂直度说明以及粗糙度说明。还有,你的螺栓连接方向是怎样的,装配图上也没有尺寸。

网友:
侧板太薄,倍之可也。

网友(点评):
古人云,吾善治木,不善制铁

网友B:
你的法兰剖视图标注圆柱符号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半剖就够了。主视图没什么特别的需求。
另外,9mm左侧断面需要垂直度说明以及粗糙度说明。还有,你的螺 ...

谢谢您的答复,那法兰上那四个孔在剖视图中怎么表达??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直径,均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法兰剖视图标注圆柱符号没有

谢谢您的回复。剖视图标注圆柱符号???请您指教。怎么标注?

网友(点评):
你的内孔17、25、29是圆柱面,前面必须加上直径符号Φ,你上面得视图可以用一个就表示出来了

网友:
装配图中没有螺栓的具体规格,装配时螺栓是否能安装到位,
你的法兰剖视图标注圆柱符号Φ没有。

网友:
可旋转的臂与45#除了螺栓连接最好做两个定位销,螺栓尽量不做受力件使用。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是胡搞。销钉的抗剪能搞过同等的螺栓?他这一共就50的外径,你还给整出俩销钉来。画蛇添足吗? 销钉的作用多数时间都是定位的,剪切、翻转、都是螺栓承受。

网友(点评):
要是定位一个销钉也足够了,这件零件不用也可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,半剖即可,标注问题楼上已提到,再有感觉安装螺栓的空间不太够,望在工艺方面考虑一下,如果安装费劲是容易被工人骂的,至于侧板的薄厚问题没具体数据,不敢确定是否厚度不够。

楼主:
修改完毕,请鉴定。

网友(点评):
汗,你这是丢三落四啊。4.5孔的位置直径表达呢?9mm左侧的粗糙度呢?4毫米两侧的粗糙度呢?另外,你这是M4的螺钉,配了个4.5的光孔,还没共差,改到5用。

网友:
轴承是什么型号?如何固定?法兰心轴如何在轴承轴向固定?如果是深沟球轴承你所给的负公差太大,与轴承无法配合。

网友C:
修改后的图纸4.5这个没有中心线,轴承位置的轴径公差如何给的?

这图的零件看着没有倒角,很不适应。

另外29的同轴度标的感觉没有意义。

每个人的画图习惯不同,我习惯把这个剖视作为主视图,再补充个圆的视图作为侧视图。

这图的作业还是生产图纸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修改完毕,请鉴定。

嗯  谢了 我本来标了个其余的为3.2的粗糙度的,没截上。那么我的位置公差(同心度和垂直度)没有问题吧。请赐教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修改后的图纸4.5这个没有中心线,轴承位置的轴径公差如何给的?

这图的零件看着没有倒角,很不适应。

要到外面加工的,请问一下,这样的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?工序是什么,请指教。这一块是在不懂,谢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要到外面加工的,请问一下,这样的件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?工序是什么,请指教。这一块是在不懂,谢谢了。 ...

感觉图纸还是不很完善,有些地方没有交代清楚。轴承那里实际上我没有看明白如何安装的。

外委加工这个工序先不用考虑,只要你的图纸清晰,加工是他们的事情了。批量小,记得只有一个1.6的粗糙度,车就够用。你的这个精度也不很高,也米有必要使用数控什么的。

现在你的图纸还没有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说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图纸还是不很完善,有些地方没有交代清楚。轴承那里实际上我没有看明白如何安装的。

外委加工这个 ...

轴承为带止动环的,轴承外圈靠止动环定位,内圈靠尺寸9左侧的轴肩定位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轴承为带止动环的,轴承外圈靠止动环定位,内圈靠尺寸9左侧的轴肩定位。

要是哥就会这么画。
其它的你自己补上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会把图纸掉头过来的,这样那个侧视图直接投影,复杂图纸可以很清晰的表达。当然他的这个图简单也可以省略。

网友(点评):
逍遥大侠的图纸看着舒服多了

网友(点评):
你看我这谱估的多准!我没看前面那图,39和50俩数是我估出来的,本来39我想给它圆整到40的,后来一看有个29作伴,就懒得改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哇 是啊 非常感谢 看来我的基础确实是差了 很多 ,谢谢。

网友:
画图是个细致活

网友:
没说清楚用途功能。

装配中,轴承一般是成对使用,尤其是单列球轴承受径向力时。

对图纸质量要求不高的话,零件图问题不大,就是轴承位公差过大,负5丝足够了。

楼主:
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,感谢各位大侠的不吝赐教

网友:
你画的不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