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镗孔同轴度变化----求解

楼主(2013-05-25):
镗直径360mm的孔,用下面距离1米左右一个直径420mm的孔圈圆找正0.02mm。镗好后在镗杆上把钢管检查同轴度都在0.03mm以内。
24个孔镗完用了近24小时再检查同轴度,最早镗的孔同轴度变成0.23mm,最后镗的还是0.03mm,中间的孔同轴度从0.23mm~0.03mm慢慢递减。

网友:
是不是材料内部残余应力逐步释放后有所变形?

网友A:
不知道是否是每个孔余量很小直接镗一刀产生如此现象 还是每个孔有余量 开粗了再镗孔,第二种情况的话你就弄到第一种情况再做,不过也不知道你装夹,感觉是Z力道比较大 一步一步把你这个板给弄的翘起来

网友B:
根据你的描述,垂直距离超过1米以上根源在这里。

网友:
定位夹紧有问题
或者是热变形
好好检查一下

网友:
夹紧变形了,加工过程中是个扭曲

网友:
加工误差太大了,有很多原因啊,参考别选太大了

网友:
应该是切削时产生变形了

网友:
可以考虑机床的移动精度,
工件加工受力变形和装夹受力变形

楼主:
我的工件,刚性还不错;是每个孔单边余量0.35mm精镗的;基准只能找垂直距离超过1米多下面的那个圆,有同轴度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根据你的描述,垂直距离超过1米以上根源在这里。

为什么超过1米会出现这种变化呢?

网友(点评):
设备的垂直误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是否是每个孔余量很小直接镗一刀产生如此现象 还是每个孔有余量 开粗了再镗孔,第二种情况的话你就弄 ...

用的前面那种加工方法,工件200多吨,板子翘起的可能性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