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标机剥标机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3-05-25):
现设计一台贴标机,在剥离标签问题上遇到难题,标签纸的尺寸为50*3.5*0.1,主要是贴标的位置精度要求比较高,在正负0.1范围内。标签纸较软,剥离出来会不平整,有一点变形。 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怎么处理剥标方式,可以保证剥离出的标签的位置准确度

网友:
如果会变形,可以采用吸盘吸住标签,吸盘和离形纸同步运动,如果位置进度要求高。最好做一个靠边,当吸盘吸住标签后去靠边那里碰一下位。不过UPH会降低。尽供参考!

网友:
吸住以后再定位!

网友:
吸盘设计平坦吸合面的那种,具有整形作用。

网友A:
先吸料,再剥离,动作原理如下图:

这样,在标签未发生位置变化前就已经吸住了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吸料,再剥离,动作原理如下图:

比较同意此观点

网友:
此建议还行,以前我们就是用吸盘吸的

网友:
如果是圆柱面的杂办了

网友:
希望楼主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贴出来

网友B(2013-07-07):
吸标和收标怎么能保证同步

网友(点评):
我师傅说,收料和出料动力都来自同一电机,不过收料那里是利用摩擦来驱动的,当收料滚轮上的料带半径逐渐增大时,由于是摩擦带动,所以不会发生线速度不一致的问题

网友(2013-11-19):
正负0.1的精度需要用CCD定位。不然你没法搞定。

网友(2016-07-09):
引用 网友B:
吸标和收标怎么能保证同步

我是利用圆皮带传动,当阻力过大时,会打滑,以达到同步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

网友:
伺服电机龙门同步行吗?

网友(2016-08-24):
用吸标的形式

网友(2018-08-21):
引用 网友A:
先吸料,再剥离,动作原理如下图:

仁兄,方便加个微信,向你取取经,学习学习么。18823391881,谢谢!

网友(2018-10-10):
楼主有好的方案发上来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