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轴上定位四个带轮怎么定位

楼主(2013-05-25):
我想设计一个轴,中间部分是等截面光轴,在四个点划线部分想安装四个一样的带轮,轴的转速是1800r/min,负载不大,该怎么将带轮安装在轴上,可以用紧定螺钉吗,还是必须要设计阶梯轴键连接。求大神指导,万分感谢

网友A:
可以用免键轴衬

网友B:
受力不大可以在带轮上钻孔,用螺钉紧固,不必设置轴肩,费力又费钱

网友:
支头螺丁加轴用挡圈。

网友C:
仼意定位可用收紧套结构.

网友D:
设计出两半的带轮,螺栓加紧,给出装配图,让钳工用圆锥销装配定位。这样也方便以后拆卸。

网友:
22直径处处理一下,在四个带轮位置之间加工艺越程槽,然后,一刀铣出四个键槽,安装带轮,之间用套支撑,最右侧用轴螺母缩死。

网友:
受力不大,可以直接用锁紧螺丝;免键轴套也行,就是成本高了一些

网友:
胀紧套,方便快捷。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随便百度一下。

网友:
可以用槽来确定位置,加上涨紧套来固定

网友:
用涨紧套可以,也可以开四个键槽,做几个定位套作为轴向定位。

网友:
钻孔顶机米螺丝,键,带轮旁边加抱紧,都行啊

网友:
方法还是蛮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免键轴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受力不大可以在带轮上钻孔,用螺钉紧固,不必设置轴肩,费力又费钱

我也觉得,本来轴就比较细,这么多带轮会设置多个轴肩,不好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仼意定位可用收紧套结构.

谢谢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设计出两半的带轮,螺栓加紧,给出装配图,让钳工用圆锥销装配定位。这样也方便以后拆卸。

网友:
胀紧套。就是成本高了。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用胀套,便于安装及轴向定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