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零件怎么标注

楼主(2013-05-25):
这个零件的蓝色部分为圆周阵列体,共6个。请问这个部分如何在二维图上标注?

网友A:
选择合适的三视图,标注出它的定为尺寸和外形尺寸,有必要的话可以选择局部剖视图表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合适的三视图,标注出它的定为尺寸和外形尺寸,有必要的话可以选择局部剖视图表达。

亲,想问一下那个蓝色部分怎么表达它的外形尺寸?

网友B:
用定向视图表达蓝色部分的结构尺寸。用带虚线的右视图表达分布尺寸。完毕。

网友:
不是难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定向视图表达蓝色部分的结构尺寸。用带虚线的右视图表达分布尺寸。完毕。

蓝色部分是弯曲的也可以用定向视图?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个不就是圆弧上切出来的吗?用定向展开图就行。这个试图的目的是表达形状特征。当然,你要是3D图转2D这么画有点麻烦就。

网友(点评):
另,你的这个部分下次尝试用包覆做做看,比这么长出来要自然的多,也没有切边。

网友(点评):
其实,随着现在技术发展,很多图纸都开始插入45度视角图了,因此重要尺寸表达清楚,不必太在意这种小地方。

网友:
这个图的标注不复杂  用一般的三视图就可以表达清楚了最多加个局部视图

网友C:
看结构蓝色部分是焊接上去的吧,可以引出来在局部视图

网友(点评):
必定不是焊的。这么薄的壁上搞焊接,变形都够喝一壶了。

网友(点评):
大侠讲下里面那个斜度怎么加工了,讲下工艺

网友D:
用展开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定向视图表达蓝色部分的结构尺寸。用带虚线的右视图表达分布尺寸。完毕。

了解了,又学了一招。非常感谢前辈这么耐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展开图。

谢谢前辈的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结构蓝色部分是焊接上去的吧,可以引出来在局部视图

大侠讲下加工工艺了,里面那个斜度怎么加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