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万能外圆磨床内磨头问题

楼主(2013-05-25):
我这是北京2机的万能外圆磨床1432,今天用内圆磨头磨直接120的孔,从外往内磨一切正常,从内往外磨砂轮扎刀,原来以为是砂轮炖了,精修砂轮以后还是老问题,有懂的吗?指点我一下是怎么回事!

网友A:
这是内磨头里的轴承问题,重新调整,或换配新轴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内磨头里的轴承问题,重新调整,或换配新轴承.

谢谢,以前我的磨床内圆磨头很少用最近才用的多,会不会是轴承间隙大了,调整下主轴轴承间隙可以吗?

网友(2014-04-03)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内磨头里的轴承问题,重新调整,或换配新轴承.

请问陕西产me1432e外圆磨床内圆磨头内润滑使用什么润滑方式,采用什么密封装置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