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刀时尺寸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05-25):
GSK980TA系统的车床,刚换的一个数控刀架。对刀时的尺寸比实际显示的尺寸大了2倍是什么原因。例如:试车外径30MM,对X轴输入X30.0.但实际显示是X15.0.车床走刀时编程X30.0的话,实际刀却停在X60.0的位置。请问是哪里的问题

网友A:
打开设置开关,修改001号
参数,BIT2:改成直径编程
004号参数BIT4:改成直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设置开关,修改001号
参数,BIT2:改成直径编程
004号参数BIT4:改成直径值

谢谢,不过有个疑惑。如果是半径的话。那么对刀时输入的X30.0,是不是算是表示半径了,应该显示X60.0才对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不过有个疑惑。如果是半径的话。那么对刀时输入的X30.0,是不是算是表示半径了,应该显示X60.0才对 ...

你先修改试一下

网友:
我是新手 来学学

网友:
比例缩放?没做过数控车!

网友:
读半径和直径的区别

网友:
机床里可以改的 读半径和直径

网友:
又懂了一点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