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K980TA径向尺寸老是变大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05-25):
GSK980TA径向尺寸车每个工件都会比原先一个大2-5丝。精加工余量40丝,车出来一量大3丝,刀具补偿2丝,重新走刀一遍。一量小了一丝。OK,在公差内。第二个工件开车,车完一量还是大几丝。再补,再修。以此类推。后边的总是比前边补好的尺寸大个几丝。打表搬动刀架没有问题。X向反复走了100MM,没有误差。请问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A:
基本上是驱动器的问题,换了它。
如果还有问题,那就换系统面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是驱动器的问题,换了它。
如果还有问题,那就换系统面板

这么考虑的话,老板可以换床子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么考虑的话,老板可以换床子了

换个驱动器,你让老板换机子,老板还不崩溃?找广数的搞一下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驱动器,你让老板换机子,老板还不崩溃?找广数的搞一下就行了。

另外请教个问题,系统有时用着用着或者开机不用,就自动重启(瞬间自动关机又开机)是什么问题。老板说系统让广数的售后看过,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另外请教个问题,系统有时用着用着或者开机不用,就自动重启(瞬间自动关机又开机)是什么问题。老板说系 ...

电源接地了吗?重启一般都是瞬时短路,灰尘过多,渣子过多啊什么的。把电源箱好好清理一下。

网友:
看看固定联轴器的螺钉是否松了,还有径向固定丝杆螺母的螺钉有没有松掉,我们公司也有一台类似毛病,搪内孔一个比一个大,就是径向固定丝杆螺母的螺钉松掉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另外请教个问题,系统有时用着用着或者开机不用,就自动重启(瞬间自动关机又开机)是什么问题。老板说系 ...

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,把面板电压调高一点就OK了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,把面板电压调高一点就OK了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!

调电压这是KND 系统的专利,广数一般少见。

网友(点评):
原来如此

网友:
估计车削阻力大造成联轴节、同步轮等微量滑动;早期的980TA热复位常与IC901复位芯片故障有关,当然开关电源5v不正常系统也会工作不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