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控车双顶尖轴类工件时,长度尺寸怎么控制

楼主(2013-05-25):
不要推荐专用机床啊。就一般车床,中心孔打的深浅不一样了,这样就很难控制长度,有好的经验没有啊,分享一下

网友:
数控车打中心孔吧,大小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....做一个检具用百分表检测中心孔大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拿尺量

拿尺量不是每一件工件都要对一次刀吗,这样生产工时不就长了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拿尺量不是每一件工件都要对一次刀吗,这样生产工时不就长了吗

你问的是要控制总长,说明前期没控制,那做的时候不得先量对刀?
前期中心孔深度不打准,控制一定范围,当然只能量了。

补充一下,要不总长余量留多点,那就多车点,就不用重新对刀了,余量不要超过顶针顶需要的公差。
总之,中心孔做准点。

网友:
我推荐你一样东西,驱动顶尖,是靠端面定位的。

网友:
中心孔在刀架上打。可以控制0.1以内,用驱动顶尖更好

网友(点评):
。卡盘那头怎么用驱动顶尖?主要是卡盘那头的定位啊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话没说完整,我是说用驱动顶尖更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