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套设备,两根钢管捆绑在一起,请教

楼主(2013-05-25):
如图,一套设备,两根钢管捆绑在一起,两头要用胶布捆好
已经出好了方案,两头用旋转的捆卷胶布机构。可以搞定

现在客户要求中间还在要捆一段胶布,如下图:

请教论坛的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办法
单根钢管规格直径114  长度6000mm  重量20KG

网友A:
被捆绑的两根管子旋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捆绑的两根管子旋转。

太重  1根就20 KG 了  2根就40KG
而且长度有6M 长
是否可行?

网友(点评):
将两根管子顶起来就可以转动,如果绕度大可以加支撑。

网友:
转管子建议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被捆绑的两根管子旋转。

这只是其中还一款,
如果有6  7 根 甚至是10 根在一起呢?
当然规格小一点
用什么做旋转的动力源
旋转气缸肯定不行
马达 一头主动 一头从动
还是两头都装马达
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驱动钢管旋转
这个规格只圆的,如果几根在一起是四方的?

网友(点评):
管子多少都一样,只是涉及工装的问题,捆绑时你对转速要求多少匹配相应的减速机就可以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下大侠说得不错。

网友B:
有几个问题。
1。你确定用胶带固定?你这得是什么胶带?两根管子40KG,普通胶带上去就断。缠的圈数多的话,你这设备及分钟就得换次胶带。特别是你说的还有多根的时候。你们这客户的想法有待商榷。
2。貌似我也没看到切断机构。呵呵。
3。这种类似的自动打捆机目前有很多成品。不过这给你推荐一个研究性的,其中结构比较适合参考。你可以在任何位置不转管子打扣。
http://www.docin.com/p-188256036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几个问题。
1。你确定用胶带固定?你这得是什么胶带?两根管子40KG,普通胶带上去就断。缠的圈数多的话, ...

感谢大侠指点,首先胶带捆扳是肯定的,客户要求这样做
大侠提出的问题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地方,
那篇论文我看了,比较深奥
呵
总之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了!

网友(点评):
说不上,但是我有印象的是机场的打包机。就是给托运行李打包用的那种。一般行李很多也有20多公斤,用那个打挺快也很结实。你不妨找找参考下。原理应该跟我给你的那个论文有重叠的。

网友(点评):
说实话,我实在是担心你的胶带强度。前段时间我搬家,我的床侧梁两根加起来也就20KG撑死,结果打了3圈胶带,一提就散了。无语。

网友:
这种捆扎设备我这里有!可以加我QQ2542230032

网友:
这种产品装袋包装多好。。。

网友(2013-09-04):
最好是管子旋转

网友:
建议在管子中间的下面想办法,做个圆弧型的升降装置来实现缠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