切料速度变慢了,锯床里加什么比较好?

楼主(2013-05-25):
切45#  CR12MOV 等 磨具钢。

前些日子切料速递挺快的。
这几天变慢了  一天切10来块。。 简直是龟速啊。。

以前是加亚硝酸钠跟漆销液

有人说不能加亚硝酸钠。。 到底怎么弄好呢。  现在不敢加压,一加锯条就断

网友:
应该是液压系统出现问题了

网友A:
加亚硝酸钠没多大影响,换过锯条试试没,不是锯条钝了或者老化了,就是液压系统出问题了,cr12mov比较费锯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亚硝酸钠没多大影响,换过锯条试试没,不是锯条钝了或者老化了,就是液压系统出问题了,cr12mov比较费锯条 ...

都是新锯条= =、  两台床子都这样,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都是新锯条= =、  两台床子都这样,,

料的截面是多大呢,10块一天,这效率可是真低了

网友:
其实,有一件事可能是意想不到的,我曾经有个朋友出过这样一个事。。。锯条装反了,很难以置信,但是有时候锯条打开,内外圈反了,速度极慢基本下不去肉,一加压就给别断了

网友(点评):
有这个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料的截面是多大呢,10块一天,这效率可是真低了

- -不固定的尺寸呀,   切个65的圆 还要1个小时。。。  不知道怎么搞的

网友:
为什么不去问厂家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- -不固定的尺寸呀,   切个65的圆 还要1个小时。。。  不知道怎么搞的

65MM的圆 1个小时,这用20的带锯也不会这么慢呀,问题真不轻呢,不算是切了,都算是磨了

网友:
锯后锯片还锋利吗?锯路还在吗?

网友:
锯条尺寸选的对吗?牙距?大牙小牙?

网友:
看看锯条是否锋利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?什么原因啊

网友:
锯床同时出问题,概率极小....是不是锯条的问题了?

网友:
劣质锯条少用.  速度慢误工不说,断了可是很麻烦的.  另外加切削液的关系应该不是很大,辅助性的东西,影响不会这么大.

网友:
楼上的都分析有道理,不过还有一样,转速是不是太慢了?

网友:
料的截面是多大呢,10块一天,这效率可是真低了

网友(2014-06-25):
1.检查锯条齿尖是否磨损钝化
2.锯床增加下压力
3.材料是如何摆放的?这个对锯条齿型很关键。
4.冷却液还是要用的,我们公司一台贝灵格HB440A锯床,有5个冷却出口,使用进口美孚,经过试验锯切效率提高5%,但锯条寿命提高50%。
这是我QQ181662638 不懂可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