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批量偏心轴,怎么加工

楼主(2013-05-25):
预计三两百件左右,用什么样的工装车到图纸要求还是用工装外圆磨保证?
请高手给点建议,最好上个简图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是太难,干机加的都有这方面的经验,可请教师傅

网友A:
一般用数车,买六角棒直接切断,然后用数车,三爪卡盘或夹头都可以,第一步就夹六角,把18直径车完端面拉出,长度到位,顺便把偏心部分粗车一下,把六角外测倒角。
接下来如果是三爪就找根直径大于30的光圆棒子,长搞个40左右,端面和外圆一次装夹下,然后按照外圆偏心1.5用线切割割个18负0.01的孔与外圆平行,在一头塞个18直径的销子当靠山,外圆径向侧边打个m8的螺纹孔做固定孔。
三爪夹住外圆并打直外圆,保证外圆跳动在一个丝以内,然后把产品塞进去,用m8螺丝固定,m8螺丝底端焊铜。然后可以车偏心部分了。
如果是夹头,那就开个偏心夹头,精度高点。

网友(点评):
向顾老师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用数车,买六角棒直接切断,然后用数车,三爪卡盘或夹头都可以,第一步就夹六角,把18直径车完端面拉出 ...

线割个偏心套夹持18直径,那只能靠螺钉锁住20长左右,然后是反偏车削了,不知道长度5丝是否易保证(所谓靠山那就后边整个M20的螺钉顶过来,交样件的话或者就这么试着看了。两丝左右的公差及轴心平行度,感觉悬吊吊的。)

网友(点评):
只要线切割孔和外圆平行就可以了,即使有间隙因为产品紧贴孔内圈边线,理论上也是平行于外圈,只要圆柱度ok

网友:
专用夹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