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车刀刀尖易磨损原因

楼主(2013-05-25):
数控车锻打件毛胚,车端面时刀尖很快就磨损了,端面从64mm车到8mm,余量最大的有1mm左右,高低转速都试过,都不行,刀具用的YW2直角刀磨成75度车刀。请教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,有啥方法可以解决,小第在此谢过了

网友A:
试过涂层的吗?

网友B:
45号锻打件的话应该没有这么硬。。。可能是刀片没有选好~或者买到假的了

网友C:
加工余量太少,氧化皮很亏刀的,YW2本来就不耐磨,还不如YW2A。建议用金属陶瓷的刀片,刀尖半径选大些的。用G96恒线速加工。加工余量和走刀尽可能大些,车个两三百件不换刀应该没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5号锻打件的话应该没有这么硬。。。可能是刀片没有选好~或者买到假的了

我也这样认为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过涂层的吗?

没有,粗加工,用机夹刀不划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工余量太少,氧化皮很亏刀的,YW2本来就不耐磨,还不如YW2A。建议用金属陶瓷的刀片,刀尖半径选大些的。用 ...

陶瓷刀贵吗?我们是粗加工,成本高了不行,恒线速试过,没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陶瓷刀贵吗?我们是粗加工,成本高了不行,恒线速试过,没用

一片大概2,3十元,可用多个刃口,综合下来和焊接刀差不多。如果批量大的话用机夹刀划算得多。焊接刀片YW2的A320的也要十元钱左右。CNMG160408DR也就二十多一片,可用4个刃口。而且没有焊接成本。20刀杆大概100元,仔细用可用几年。机夹刀没有焊接刃磨的时间浪费。

网友:
转速高了

网友:
YT15用过吗车刀圆弧槽大些宜浅些后角略大吃刀大些走刀随断屑决定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简单,就是你的刀牌号跟你要加工的产品没配合好。要不试试YT5的刀片或YG8的?

网友:
把90度磨成75度退火了,直接用75度的少磨些不开槽

网友:
我做过类似的。用YG8,300转,走刀0.15。不用恒线速,但是要加切削液。

网友:
建议换进口刀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