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零件光洁度是多少?

楼主(2013-05-25):
我也发个零件请大家帮忙看看光洁度是多少。

网友:
1.6

楼主:
1.6是什么概念?能用仪器测吗?

网友(点评):
有光洁度对照样板的,可以对比。

网友:
照片判断表面粗糙度误差太大了

网友:
外观件,抛光抛到镜面,没有严格要求。

网友:
就是 球头手柄
车到1.6   然后抛光即可
从照片看  抛光后能明显分辨出加工痕迹  那就标个0.8

网友:
抛光的啦,0.4吧

网友:
如果看不到刀痕,就达到了0.4。粗糙度是可以测量的,有专门的仪器,金刚石探针

网友:
买个粗糙度样块比较一下就知道了,        专门测试太难了,也没必要

网友:
这个连切削的纹路都看不到,0.4都不止。

网友:
楼主检测了吗?
估计是0.3.

楼主:
这个粗糙度一直只是听说有各种指标数,从来没有用仪器测过,看标准上说,镜面是最高等级,其实镜面和镜面还是有差别的,真达到像玻璃镜子一样真不容易,我这最多也就是哈哈镜的水平。

网友:
不好说啊,应该是0.4左右吧

网友:
0.3以内吧。我这边经常做粗糙度要求高的零件。一看就知道。

网友:
都看的到倒影了,
应该在RA0.4以内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