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排量的泵,高压的泵是不是比低压的油温高?

楼主(2013-05-25):
绞车的润滑油泵原来是2.5MPa的齿轮泵,现在改成10MPa同排量的齿轮,泵出口端的油温会不会高许多?

网友:
理论上讲会稍高一点

网友:
不会,润滑系统工作压力是固定的,齿轮泵工作压力不会变高,出口油温也不会高

网友(点评):
我公司一台绞车选的就是10MPa的泵

网友:
车选的就是10MPa的泵  是说这个泵技术参数 额定工作压力 10MPA   ? 绞车实际工作压力多少了?

网友(点评):
泵的输入转速1450r/min,额定工作压力是10MPa,那么润滑系统管路肯定对这个10MPa的压力有损失,损失的压力能变成热能了,温度升高!

网友A:
这个不一定   2.5兆帕  10兆帕都是泵允许的额定压力    发热量要看泵的实际工作压力和流量   要是实际工作压力和流量都不变的话  发热量也应该不会变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一定   2.5兆帕  10兆帕都是泵允许的额定压力    发热量要看泵的实际工作压力和流量   要是实际工作压 ...

解释的不错